联想Y480 内屏无显,外接正常。是通病,求助。。。。

楼主(2015-05-13):
联想Y480独显,机器到手之后,换过二个不同型号的屏,屏线量过没有断线,外接正常,内接连背光也没有。就是无显。。。
论坛里一搜,有两个相同的贴子,故障一样,但都没有解决。。
我量了一下屏接口电压,

感觉问题出在,+LCDVDD_CONN这个电压,偏低只有1.1v。正常应该为3.3v.再查

是由PCH_ENVDD发出的,但这个信号为0V ,不正常,再查

是从桥发出的, 板子很新,也没有进水,也没有发现断线,加焊过南桥没用。。这么新的主板要换桥吗?

求助,还有什么地方要量的?还有什么方法。。

网友:
集显的吗 楼主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样问题 没解决

网友:
是否考虑要动显卡了。我手上有台联想SL410内外无显示,芯片都灌了黑胶,无论是处理北桥还是显卡,维修风险大,除了浪费时间外,得不偿失,返修率高,只能放弃。

网友:
跟我一台Y460P一样的问题

网友A:
给它个3V电压看能显示不?这样就可以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它个3V电压看能显示不?这样就可以排除了

拉过了,,没用,屏的颜色会变黑,就像暗屏那种,但是里面没有图像。。。。

网友:
你这个机器的背光开启信号也是没电压。。。像7楼说的就是给个3伏电压到屏也是不会亮。。嘿嘿!!!

网友:
加焊桥试,不行再想其它的招。

网友:
追查到桥了 那就换桥试下吧

网友:
先刷bios  不行再热桥    不行再换 排除吧

网友B:
刷过BIOS吗?刷个试试吧,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过BIOS吗?刷个试试吧,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刚刚试过,,没用。。。

网友C:
EDID DATE是0.8??
正常是 3.3的
EDID_clk是03.3 正常
建议先修 EDID DATE

修好记得回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ID DATE是0.8??
正常是 3.3的
EDID_clk是03.3 正常

对啊,先查下其他的吧,有些CPU坏也会引起外显正常内屏不显的

网友:
先查下其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