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Y450屏暗,跪求,条件都正常!!

楼主(2015-05-13):
     一台Y450,开机屏暗,拆机后发现屏供电接口有进水腐蚀,经过处理后,接口腐蚀不严重,接上屏线后,开机还是屏暗,查屏供电所有条件,40脚LCDVCC有 3.3V,38脚+3V有3.3V,36、35脚LCD_EDIDCLK、LCD_EDIDDATA都有3.3V,  VIN1脚有19V,DISPON  5脚有3.3V。屏和屏线都换过,还是屏暗,主板屏接口到屏的接口所有线路都相通,供电也没问题,可是始终屏暗,跪求这是什么原理??外接显示器正常!大师们指点指点,还有什么条件可查的?还有哪里不对??

网友:
屏暗你去测那么一大堆东西,真是个人才

网友:
你要查高压的工作条件啊 ,

网友A:
条件正常就换高压,或者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条件正常就换高压,或者屏啊

大哥Y450是LED屏,何来高压条?再说我上面已经说了,屏线和屏都换过了!

网友B:
VADJ_PWM是多少的电压
这个电压时亮度调节 不正常也会屏暗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VADJ_PWM是多少的电压
这个电压时亮度调节 不正常也会屏暗
祝你好运

呵呵!!正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ADJ_PWM是多少的电压
这个电压时亮度调节 不正常也会屏暗
祝你好运

这个VADJ_PWM在图纸上显卡供给,难道显卡问题?还就这个没信号

网友:
折屏看图的升压电路有问题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VADJ_PWM在图纸上显卡供给,难道显卡问题?还就这个没信号

测下阻值
你可以 把这个信号和DISPON连在一起试试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问题,但是我忘记那个东西坏了,等等,好像想起了的,是南桥坏的

网友:
为什么你不换个屏测试下,一般是屏上的升压坏了

网友:
VADJ PWM 电压多少 这种问题好修啊  无非就是  V+  开关信号和亮度信号  这个几个缺一不可。查呗

网友:
给LCDVCC供电的+15V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机器是独显的么先杀下显卡试试

网友:
IO 也会引起,要是我修,重点还是怀疑断线

网友:
VADJ PWM这个电压不正常也会暗屏的

网友:
暗屏显卡问题很少。

网友:
LED的有升压电路的你差了没

弄个外接升压条,点一下LED灯条,看会亮不,不亮,屏的问题,亮屏,那就是升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么,能说说吗

网友:
lcd_close 屏幕休眠开关信号,可以试试查下。

网友:
对着一样的主板修

网友:
   条件不到位 差条件

网友:
亮度调节没电压要查

网友:
有些回帖的是奇葩啊,,

网友:
既然开启有点压那就是VADJ调节有问题了,应该是有波形的,测测看

网友:
我想知道费那么大劲,收了几米?

网友:
把ADJ和ON/OFF连上试试

网友:
屏的背光亮吗?

网友:
要是背光都没有亮,就先查背光电路吧。要是亮的话有屏就先换了屏看确定故障是否在屏上再往下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d_sw这个信号正常不?

LID_SW 不正常一般都是不触发吧。。

网友:
亮度条件如果有问题不一定要干显卡,断开借一个3.3就是了。。

网友:
屏暗和暗屏还是不一样的,不过没见这种问题修不了的

网友:
VADJ PWM这个信号的电压是多少 貌似是链接到显卡的吧   只能先排除简单的 不到万不得已别动大芯片

网友:
有没有开启呀

网友:
LID也会造成暗屏的效果,吃过好几次 这样的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