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劲霸S3008标准版

楼主(2015-05-13):
故障初级变压器没有300V。副电源正常有开机5V,但短接没输出电压。IC系339+7500.求大师指点

网友A:
没看明白啊。。变压器初级没有300伏。。副电源还正常输出5伏??是说主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没有300伏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雷动九天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分别测量待机、短路绿线和地线时,7500和339各脚电压

网友:
大电容有300v?

网友:
这是灌水帖,小心查水表

网友:
没有300V?楼主确定吗?按理说没有300,就没有5

网友B:
看到300V大电容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啊。。变压器初级没有300伏。。副电源还正常输出5伏??是说主电源变压器的初级没有300伏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到300V大电容有没有断线

没有断的

网友:
楼主上传张照片吧..............

网友:
楼主当主回路未工作时,变压器上没有电压是正常的,参考此图:

网友C:
楼主好了没有,怎么也不回个话

网友:
应是保护了,所以推挽无输出,也就没电压了。
先查7500的各脚电压,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了没有,怎么也不回个话

太感谢各位故障已经排除了原来是1U250V电容有一个脚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