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4s开机操作过程中自动关机、重启

楼主(2015-05-13):
故障现象:开机时出现苹果重启,有时能开机,但是开机后每隔差不多一段时间(约3分钟)就自动关机、重启(无论对手机操作或闲置)

故障点:SLEEPCLK  故障元器件:U5

分析:能开机,说明各供电、时钟信号没问题,定时重启,说明每隔一段时间,在时钟信号(上升或下降沿)到来时,任何中断信号触发中断都会引起关机、重启,因此故障点限定在时钟元器件上,看了看设置,这段自动关机时间与设置的锁屏时间差不多。而休眠信号是sleepclk(32.768KHz经U5后的方波),因此直接更换U5。验机OK

网友:
新手中的高手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上次遇到个用着用着就关机掉的,需要插电才能开,后来没修好,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上次遇到个用着用着就关机掉的,需要插电才能开,后来没修好,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这个是电池的原因,供电线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电池的原因,供电线路有问题

搜嘎,报完价客人拿机子就跑了,就没动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搜嘎,报完价客人拿机子就跑了,就没动 - -#

报价太高,吓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