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教程!苹果笔记本主板换接口比较实用的方法。

楼主(2015-05-13):
苹果笔记本因为接口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小电子元件,有时候换接口的时候容易掉,如果掉了就比较很麻烦的,教大家比较保险一点的方法,以今天刚换了的一个耳机口为例!
纯属个人方法给小白看的,高手勿喷!
今天接的老外的一个苹果A1278,耳机头断在耳机口里面了。

具体步骤:
1.把主板固定好,用风枪对主板上耳机口焊盘处均匀的吹,等焊锡融化,用腻子轻轻的把耳机取下来.

2.用风枪在上面吹,(注意风不能太大)等焊锡融化,用吸锡器在下面吸,去掉焊盘里多余的焊锡,这样做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上面的小元件掉。

3.拔料板的耳机口,这次就不用风枪了,容易吹坏。用BGA均匀加热取下。用烙铁去掉接口针脚多余的锡。

4.装到主板上,用锡和烙铁轻轻的固定上。
最后装起来,试耳机口一切正常。

网友:
好手法。学习了

网友:
耳机头断在里面貌似不用拆的吧,用针应该能够取出来。当然在用针取不出来的时候,楼主的方法的确是好方法。

网友A:
日本白光有款热风枪900多元的,大家伙,我们公司维修都喜欢用,换塑料件几乎不吹变形变色,换上去和新的一样,换一个接口一分钟不到 不用除锡

网友:
老客户的,本来想能抠出来就不收钱了,结果死乞白赖抠了半天没抠出来,只好换接口了。

网友B:
个人感觉除接口导孔上多于的锡,烙铁和风枪一起用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除接口导孔上多于的锡,烙铁和风枪一起用更安全

配合使用效率更快。

网友:
楼主,拆机有风险啊,我出个馊主意,找个比插头直径稍大一点点的小管,能套住断掉的那头(能箍紧),应该能取出来。破坏一点插孔中心处的塑料也没关系的吧,还有可以自制小工具。

网友C:
另外可以用修钟表用的3爪拿子试一下。如果我遇到,一定会想尽办法取出来的。楼主的帖子很好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另外可以用修钟表用的3爪拿子试一下。如果我遇到,一定会想尽办法取出来的。楼主的帖子很好赞一个

刚开始没细心看,实际上口也触坏了。

网友:
我都不敢拆苹果

网友:
还没干过苹果的,多谢楼主的 提醒

网友:
胆大心细,让我们这没有bga的情何以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开始没细心看,实际上口也触坏了。

哦,明白了,接口是必须要换的,楼主真负责任啊

网友:
这种接口不好换啊,有点难度。

网友E:
BGA才是主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日本白光有款热风枪900多元的,大家伙,我们公司维修都喜欢用,换塑料件几乎不吹变形变色,换上去和新的一 ...

能告我什么型号吗?我也想买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BGA才是主要的。

请教一下,迅维BGA便宜点的哪款最便宜实惠好用?纯手工控制的的也可以,大小板都可以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迅维BGA便宜点的哪款最便宜实惠好用?纯手工控制的的也可以,大小板都可以修的

现在的BGA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们这的是*词语被过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BGA应该都差不多吧!我们这的是*词语被过滤*的。

好的,谢谢回复,我再看一下,等有条件了,也上设备

网友:
关键是勤练!掌握火候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能告我什么型号吗?我也想买一台。

882可调温热风枪|日本白光【882】 淘宝卖800多,不过我公司的不是淘宝买的,应该是进口的  超级好用  旋转风。

网友:
断在里面。把镊子烧热,在插进去一拔不就可以出来了

网友:
高手呀   这样也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A:
882可调温热风枪|日本白光【882】 淘宝卖800多,不过我公司的不是淘宝买的,应该是进口的  超级好用  旋 ...

国产的安**也是旋转风,就是可能没有小日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国产的安**也是旋转风,就是可能没有小日本的好。

这款是我们公司采购的,只要是正品 质量和效果 没的说

网友:
看高手发帖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如果断在里面,可以用线焊在里面的断头上,再拉线,把断头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