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intel独显机器 温度超高。散热器已经换了

楼主(2015-05-13):
E40 intel独显机器 温度超高。散热器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单独用电池的话 温度正常,适配器上去直接手可以烫起泡。 谁知道到底什么原因
Intel

网友:
bios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貌似温度就是很高,不用太在意,只要不出问题就行

网友:
风扇转速高吗

网友:
bios的问题。现在think的好多bios太难弄

网友:
会不会死机。
是不是换了一个是坏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