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东方21.5

楼主(2015-05-13):
白屏慢慢有淡灰的画面,画面模糊的反白,是屏问题,可以修好吗

网友A:
是屏问题,可以修好

网友:
怎么修啊,屏上电压都有,VGH.27V,VCOM5.4,VDD12V,

网友:
屏侧边IC缺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屏问题,可以修好

这样的白屏也是屏上问题吗?

网友:
一般人是修不了的

网友B:
已修好,想起了以前修的个DELL18.5显示器,故障原因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修理方法,从逻辑板上VGH电压点接一条线到侧边任何一个TAB上就好了,打开看也是这个TAB抱着试一试的飞线,结果修好了,应该是通病,,有帖子不重复发了,想了解的去大大的贴看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9332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修好,想起了以前修的个DELL18.5显示器,故障原因VGH电压没加到侧边的TAB IC上。修理方法,从逻辑板上VGH ...

下次也 找个屏试试

网友:
这问题,侧边有TAB IC的能修修,如果没有,就不知道能不能修了

网友:
侧面没IC的能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