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70 用久会自动关机

楼主(2015-05-13):
一台 A1370  AIR 机子 I5集显,小本。拿来,客人说是会掉电。使用10分钟多掉电。

拆开测了下,风扇转,但铜管好热。 少修这机 ,记得这机掉电是有通病。????

网友:
CPU坏了吧

网友:
高温掉电。。。昨晚试了。。。掉电时好高温。看视频也掉电。

网友:
通病,不知有人试过修好的不?

网友:
刷下bios试下

网友:
苹果散热本来就很烫

网友:
苹果机子就是不好修哟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我修过这机器

网友:
加焊桥,实在不行就把桥拆下来重植锡球。

网友:
苹果的机器用WIN系统温度是高。可以下一个温度控制软件改一下子风扇转速

网友:
换个风扇 今天试了下,空调下,好点。  没空调 就掉电。

网友A:
加个散热片给南桥。CPU 加硅脂。再换个风扇 不知怎地就好了,没掉电,6个小时,看视频都没掉电。
这是通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个散热片给南桥。CPU 加硅脂。再换个风扇 不知怎地就好了,没掉电,6个小时,看视频都没掉电。
这是通病 ...

碰见一台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见一台一样的 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不是说了,你按他说的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个散热片给南桥。CPU 加硅脂。再换个风扇 不知怎地就好了,没掉电,6个小时,看视频都没掉电。
这是通病 ...

你这个是苹果系统,温度还会那么高吗

网友:
在苹果系统下试试呢,看看温度还高,苹果有的电脑装win7系统温度很很高的

网友:
学习中受教了楼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