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AMD 开机跑马E5不亮机求助

楼主(2015-05-13):
联想E40 AMD的机器,开机跑马,但是跑E5不亮机,显卡,北桥换过了一样,请问哪位大神有遇到过~!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回复呢,难道就没有遇到过?

网友:
只能说查信号,还有不要太相信码,查有没有片选

网友:
问题肯定还是在北桥或者显卡,重点排查它们的工作条件而不仅仅是换其本身

网友:
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AMD的BIOS不容易坏吧

网友:
这机器不是显卡就是北桥,既然楼主这两个都换了的话那就刷个程序看。

网友:
这种烂板换板吧,速度啊

网友:
再换显存试试呢?

网友:
”跑E5不亮机“,描述太简单,起码要上个图,E5是EC吗?型号?开机到达什么程度,电流多大?屏幕是黑屏?

网友:
你至少上个电流让同仁们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北桥和显卡的问题多

网友:
我也接了台这个机跑E5的,,

网友:
北桥显卡都换了,确定没有掉点哟,焊好了,这机器CPU和BIOS也爱出问题呢。

网友:
e40我直接不想修,修好了过不了多久又要回来,那黑胶我确实怕了,一不小心补点补死人的节奏

网友:
我也有一台同样的板子,一直没有搞定呀,修好了说一声!!

网友(2015-06-17):
这个机器跑代码E5 电流在1.5安左右,是过了内存,但是好像不过显卡,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有哪位大师修过???

网友:
E40机器最好别修了,,换板子吧,,,变态机器,我遇到过E40 AMD的,吹北桥吹亮了,,加焊北桥就不显示了,代码C5,,,换北桥也一样,,整到最后也没整出来

网友:
e40的机器坏的显卡的比较多,而且显存容易爆珠

网友:
又来两块跑E5的板子,电流上到1.56A了,按理应该显示了,有修出来的吗
??????

网友:
奶奶的怎么和我的一样,手上有台也这毛病,北桥换了,显卡换了,显存换了,还是不行,现在又订了个显卡看看行不行在说......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有问题

网友:
哦,好久没用诊断卡的,都是用示波器看电流表,E5感觉还是内存没过吧

网友:
楼主刷一下blos吧

网友:
我的也是跑E5不知道有人修出来了没

网友:
我一般都没有用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吧

网友:
遇到过吹北桥吹亮了,加焊北桥就跑C5,,换了北桥还是一样,,最后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