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阻值问题

楼主(2015-05-13):
这是一个显示器电源一体板上烧坏的电阻,麻烦大家帮忙看一下这个电阻的阻值

网友A:
0.46Ω。误差+-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0.46Ω。误差+-0.5

楼主正解,这个是过流的检测电阻,2W的。

网友:
这个是保险电阻还是电流检测电阻用的啊,大小是0.46欧的。

网友:
此电阻不能直接短接哦!要不然开机会爆电源管

网友:
0.46的阻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46Ω。误差+-0.5

这个是0,47欧的,黄紫金.............不要误导.

网友:
0.47欧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0,47欧的,黄紫金.............不要误导.

为什么是黄紫金呢,我怎么看的是黑黄蓝灰金呢,还有请解释一下为什么第一环黑色计算器计算不出来呢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管电流检测电阻,只起到过流保护作用,如果后级都修好了,是完全可以短接的试机的。
长期使用不能短接,有火灾危险。

网友:
这个好找,找个坏的电源板就行 ,每个电源板都有,可以代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电源管电流检测电阻,只起到过流保护作用,如果后级都修好了,是完全可以短接的试机的。
长期使用不 ...

这个是开关管S脚上的,我换了坏板的上去一通电就烧了

网友:
过流了,高压部分没有修好,看看稳压回路。还有要检测后级有没有短路的元件

网友:
我好像看到有个色环是紫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