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戴尔N4050 不触发

楼主(2015-05-13):
下午闲的没事,有个客户拿了台戴尔N4050 的机器过来,说开不了机! 接上电源 发现有待机,不过有点偏高 0.023左右,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看上去好像是很正常的。其实现在的新机待机都很低的!

。。。。。 拿裸板 通电听到兹兹声,一般出去这种情况要么是 电感或者电容发出的,但具体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零件出问题。

既然待机有偏高,那就先从待机查起吧!

请上抓BO神器。。。。。一看图形就知道是什么问题。。。。。3.3v电容换了待机就正常了!

DELL N4050 DV14-HR-MB 10315-1M 48.4IU15.01M BIOS 原机备份刷机OK.zip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post_deleted

网友:
都说了有些故障用示波器比用表好得多,直观得多。

网友A:
请问楼主,示波器设置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网友B:
楼主用兆信示波器觉得怎么样?和泰克  差别大吗

网友C:
滤波不良引起的  上了示波器  就等于捡钱一样

网友:
没有下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示波器设置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正常应该是上升沿的

掉电的时候用下降沿

网友:
虑波问题还是示波器看的精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示波器设置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

上升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兆信示波器觉得怎么样?和泰克  差别大吗

其他的没用过,我觉得普源这款还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滤波不良引起的  上了示波器  就等于捡钱一样

运气好呀

网友:
是啊,找到问题换了电容就好了

网友:
问题找到了一般都是秒杀,

网友:
下午闲的没事,有个客户拿了台戴尔N4050 的机器过来,说开不了机! 接上电源 发现有待机,不过有点偏高 0.023左右,按开关无任何反应!看上去好像是很正常的。其实现在的新机待机都很低的!

。。。。。 拿裸板 通电听到兹兹声,一般出去这种情况要么是 电感或者电容发出的,但具体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零件出问题。

既然待机有偏高,那就先从待机查起吧!

请上抓BO神器。。。。。一看图形就知道是什么问题。。。。。3.3v电容换了待机就正常了!

DELL N4050 DV14-HR-MB 10315-1M 48.4IU15.01M BIOS 原机备份刷机OK.zip

沙漠孤烟。。。 + 1 赞一个!

网友:
最怕有滋滋声的板子,有时能亮也不稳定

网友:
问题是 你用什么方法找出那个电容呀,用烧机法吗

网友:
果然就秒杀了

网友:
电容滤波不良怎么会引起待机电流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