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神州a460p主板用电池正常,外接电源短路

楼主(2015-05-13):
我的神州a460p笔记本在使用时,外接电源插座处发热严重,前几天突然冒烟。打开主板查看,外接电源的插座已经变形,用吹风机拆下插座,用酒精棉球把主板冲洗干净,用万用表量,外接电源的19V端,已经和地线短路了。  主板现在用电池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哪位大哥有图纸或维修经验,告我,万分感谢

网友:
我的QQ:452249625

网友:
有主板 板号没有

网友:
保护隔离!查查图纸吧!

网友A:
对了  估计是你适配器坏引起的  测测适配器的电压  别又干烧了!

网友:
飞线 跳过保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了  估计是你适配器坏引起的  测测适配器的电压  别又干烧了!

适配器电压正常,

网友:
这是神州a460p的原理图

网友:
神州a460p原理图

神州a460p原理图

网友:
要主板板号有啥用?在哪个地方看,板子上很多纸条

网友:
如果你只是自己爱好研究,就送修吧,不要自己瞎捣鼓了。

网友B:
或者就把电源接口附近直到那个大电阻(公共点的电阻)之间的陶瓷电容目检有没有变色的,看不出就一个个拆了,问题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或者就把电源接口附近直到那个大电阻(公共点的电阻)之间的陶瓷电容目检有没有变色的,看不出就一个个拆了 ...

你的意思是有一个电容短路了?

网友:
电源口你看一下  楼主板号都不会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有一个电容短路了?

公共点是19V的,在接口到公共点之间元件很少,能导致短路的 无非接口附近到公共点之间的某个电容或者2个MOS其中的哪个。

网友:
肯定是放电管子短了。。。

网友:
送修吧   一点都不会   到时候如果给你乱拆   送修都不一定能救

网友:
是不是接口边有短路了,烧鸡大法伺候。你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