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华硕H61M-K图纸。插电源就触发

楼主(2015-05-13):
谁有华硕华硕H61M-K图纸。插电源就触发,通着电按开关有时候可以显示,有时候开不了,求大神图纸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kw=H61M-K   暂无哦 请关注论坛

网友B:
我想问下版主,华硕图纸用什么软件打开,我用pdf打不开,请教下,谢谢

网友C:
华硕的你沿着开机针跑线,遇见822就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自动上电就解决了。

网友D:
应该先量一上绿线是不是一直是低电平,再跑线路

网友E:
摸一摸IO是不是发烫。。。开机自动通电一般IO问题比较多,但是华硕的 还是老问题 822  很多IO旁边的 上拉排阻  一遍接3V 一遍接PWRBTN

网友F:
测下开机针的电压。

网友G:
华硕H61M-K的通病,IO旁边的CRN1、ORN2这2个330排阻,去换吧。不过建议你还是不搞,这主板还在保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kw=H61M-K   暂无哦 请关注论坛

o  thank yo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版主,华硕图纸用什么软件打开,我用pdf打不开,请教下,谢谢

你有吗????你那是不是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的你沿着开机针跑线,遇见822就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自动上电就解决了。

正在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先量一上绿线是不是一直是低电平,再跑线路

是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摸一摸IO是不是发烫。。。开机自动通电一般IO问题比较多,但是华硕的 还是老问题 822  很多IO旁边的 上拉排 ...

按开关有时候可以跑马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下开机针的电压。

就是正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H61M-K的通病,IO旁边的CRN1、ORN2这2个330排阻,去换吧。不过建议你还是不搞,这主板还在保内。

大神在这里!!!!的确主板还有2年保。。。。不过这些小问题自鸡搞搞,至于还能不能保修那还要看焊工

网友H:
啊呀。。经查明io没坏,330 822 堵没坏。。绿线上拉电阻烧了。。。。。已经解决。。。

网友:
既然一直是低电平,那就检查与绿线相连的无件是否损坏,有上拉电阻,最好先检查

网友(2017-08-16):
引用 网友G:
华硕H61M-K的通病,IO旁边的CRN1、ORN2这2个330排阻,去换吧。不过建议你还是不搞,这主板还在保内。

试了很多方法,也找了好多地方,果然是大神,试了下搞定了。

网友(2017-09-27):
引用 网友H:
啊呀。。经查明io没坏,330 822 堵没坏。。绿线上拉电阻烧了。。。。。已经解决。。。

上拉电阻在什么位置有图片吗?   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822,330排组均未坏,怎么再查,难道IO坏了 ?

网友(2018-04-16):
果然有通病

网友(2022-05-22):
330点电压是多少?上拉电阻在是哪个?小白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