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电流高

楼主(2015-05-13):
V470,HM65桥,CPU是供电是NCP6131和小八脚的NCP5911,铁壳MOS管,到手铁壳击穿大短路,更换后开机电流1.1A左右不显,无集显电压,集显在U里,供电也是NCP5911+铁壳,更换NCP5911,开机可显,电流2.6到3A左右,进系统还有21.-2.4A,集显供电和CPU供电一组(靠近集显供电那组)铁壳、电感发烫厉害,不久就掉电,铁壳、NCP6131\5911,负载电容、CPU都换了,电流一样大,求助中,手上有一台G470,电流才1.4A就显示了,V470显示要2.6A左右

网友A:
电流2.6到3A带电池吗,带电池正常。电池可能充电,电流极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2.6到3A带电池吗,带电池正常。电池可能充电,电流极大点。

不带,裸板

网友B:
下管坏了,而且非常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管坏了,而且非常烫

上下管都换,现在电流正常,不显示,示波器打内存排阻只有两次跳变就高电平,没有波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