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启动时缺色,进系统就黑屏

楼主(2015-05-13):
品牌:AOC
型号:TFT1780PS
现象:电脑刚启动时,可以看见屏有显示,只是缺色(颜色偏红),在win-XP读进度条时会闪烁几下,然后黑屏。更换其他显示器,则显示正常Windows桌面(包括颜色),所以才肯定是显示器的问题。
拆开显示器,各元件外观无损。
请问下各位,问题在哪??   谢谢!

网友:
估计程序有关系哦,先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A:
不用说了,八成灯管老化偏红,之后才黑屏

网友B:
谢谢,忘了说,在系统正常启动后,插拔VGA线后会有显示(颜色仍然偏红),但是只显示1-2秒,然后就又黑屏。

网友:
先刷mcu再换灯管

网友:
头后面那几个稳压的拆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说了,八成灯管老化偏红,之后才黑屏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先确定灯管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问题应该在高压板。

网友:
先刷下程序看看.....

网友:
偏红,可能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灯管坏了。

网友:
灯管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会说是高压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忘了说,在系统正常启动后,插拔VGA线后会有显示(颜色仍然偏红),但是只显示1-2秒,然后就又黑屏。

这样的话 灯管坏的机率是很大的

网友:
这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灯管坏的机率是很大啊!

网友:
刷程序,再换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了吧,在没接信号之前也发红就很明显了。

网友:
我觉得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换一条VGA线 看看! 不行改高压板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忙。
灯管更换后,故障依旧,后来客户说不修了,那显示器的外观也的确不是太好看,有点厚。

网友:
应该事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