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板号daokl1mb8go 开机电流1.8a

楼主(2015-05-13):
一开机电流就1.8A,就不动了,几秒后掉电,肯定没跑马,没掉电是测电压都有,唯一感觉不对的地方是显卡,阻值只有2.4欧,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挂了,遇到的朋友说下。先谢谢了
显卡
掉电

网友:
开机直上1.8 之后掉电 判断机器不跑马
查下机器有没有短路的东西存在
1.8的电流感觉不低

网友:
谢谢版主,仔细看了,显卡供电的小板有个19V电容有个点烧黑的痕迹,换了还是一样,小板的电压也都有,不好修啊

网友:
1.8v电流有点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