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面的固态电容有X印一样,是不是山寨的,爆了,能不能用普通替换

楼主(2015-05-13):
显卡上面的固态电容有X印一样,是不是山寨的,爆了,能不能用普通替换。谢谢

网友A:
怎么发图片上去呢,想发图片怎么要图片地址??

网友:
X一样不一定是爆了哦,耐压和容量一样就行了

网友:
那可能是普通的电解电容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发图片上去呢,想发图片怎么要图片地址??

上传图片的方法请看以下图片的提示

网友:
应该是假固态电容,可用普通电容更换,真的没有X,当然也有例外听过但没见过...............

网友:
区别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很容易,电解电容顶部是否有“K”或“十”以及“T”等字形的压痕槽。如果有就说明是液态的电解电容了,如果没有那就是固态电容。一般来说这种方法可以识别大部分液态固态电容。

网友C:
假固态电容图片,图片来自网络.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假的吧,高手指点下

网友:
假得那就可以用普通的一样的型号的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固态电容图片,图片来自网络.

我得就是这个样了,,那就是假得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传图片的方法请看以下图片的提示

谢谢,学会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应该是假的吧,高手指点下

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会了,呵呵

恭喜   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会了,呵呵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8036-1-1.html  请充分的发挥你的投票权  到此链接里投一票吧

网友:
有X印应该是普通电解电容。

网友:
可以用普通电容替换的,注意替换的时候要看好容量跟耐压值,焊接的时候要注意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