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502进可乐,不开机维修过程

楼主(2015-05-13):
进可乐不开机,第一步先清理,清理完之后,加电正常亮机,装上固态硬盘,不进系统,手摸硬盘其中一个存储颗粒发烫,供电都正常,判定硬盘坏,然后直接通知客户换硬盘,换上新硬盘,开始装系统,装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关机,然后怎么也开不了机,电源灯也不亮,然后把主板拆下来仔细的又清理了一遍,抱着侥幸的心理,主板没有腐蚀发霉的地方,以为就好了,装起来后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开机怎么也开不开,问题还是一样,到这一步不用多想,开始修电路,导致电源灯不亮的原因很多,不管那么多,第一步,量了不产生待机3v5v,5v是开机之后才有就不用管,重点围绕着3v供电,然后顺藤摸瓜,tps51980 vin有12v,vreg3已经产生3.3v,en是0v,smc_pm_g2_en这个信号没有出来,到这里有点眉目了,可能ec没有工作,我直接拉一个3.3V到tps51980 12脚,电感l7560 3.3v出来了,证明这一块电路没问题,下一步开始围绕着ec不工作,常见最重要几个信号,SMC_LRESET_L  SYS_ONEWIRE  SMC_BC_ACOK,先排查都正常,最后量到SMC_ONOFF_L,发现只有1.6v,这很明显是不对的,我看了电路图这个信号直接经过一个1k电阻到键盘接口,我把电阻拆掉后,然后加电,SMC_ONOFF_L 3.3v恢复正常,电源绿灯点亮,我看了一下键盘接口里面有点发霉,我想应该就是它的问题,我怕清理不干净,直接上bga拆下来后换了一个接口,然后开始装机,重新装苹果系统,再也没有出现过自动关机然后开不了的问题,到这一步,总算松口气,不开机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还有不充电的问题又出来了,继续修吧,系统电池电量显示88%但不在充电,有不能放电,电源一拔,立刻就关机,再不插电池的状态下,我量一下电池接口j7050 首先有12v 电压,两个信号脚有3.3v,先不考虑主板的问题,等我单插电池的时候,电池有88%的电量,给主板供电只有2.2v,这样问题就找到了,百分之百电池坏了,因为电池很贵,不想再叫客户加钱换电池,看看能不能修出来,这个机子部分电池电路板都漏在外面,只有不是电池本身坏了都是可修的,我量了电路板背面一下有两个场管串在一起,因为没有图纸就凭经验修,不上电池的时候,我量了一下最右边的场管D级和S级都有12v,左边的场管D级有12v S级为0v,等我上电池的时候,右边的场管两端都有12v,这是不变的,左边的场管D级有12v,S级却由0v变为12v,问题找到了,可能保险烧了,因为保险在电路板下面不好量,我就不管它了,直接用一小根焊锡丝从左边场管的s级飞到电池接口,电池可以放电,也能充电,一切正常,到此为止,维修全部结束

网友A:
楼主苹果机修得  得心应手啊  话说这个信号是EC的什么信号  SYS_ONEWIRE

网友:
不错,楼主很细心,如果换做是我就换电池了,佩服楼主。

网友:
这个要是图文并茂 可精华了

看楼主的分析维修思路是个修苹果老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哈和楼主的图纸

网友:
苹果不懂诶

网友:
这个分析得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你好看了你的帖子让我解决了一个大疑惑,手上有块板子也是没有3.3V,绿灯不亮,查了TPS51980没有收到开启信号,定了个料板准备换SMC,但我很奇怪的是,为什么51980这个芯片没有收到开启信号,却可以输出VREG3.3而不输出VREG5电压呢,我一直都以为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要是有图,有真相就好了,那样才能看得舒服

网友:
学习了,LZ功力深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苹果机修得  得心应手啊  话说这个信号是EC的什么信号  SYS_ONEWIRE

亮绿灯的信号

网友:
楼主修苹果的技术挺牛的

网友:
厉害。。。。。理论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