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E525待机0.003无3V,5V

楼主(2015-05-13):
今天接了一台E525短路拆机一看全是蟑螂屎 清理完后把短路搞定了,待机0.003不出3V5V  D95280也换过了
3V阻值177,5V阻值409   没图纸完全没头绪

网友:
图纸没有
那么D95280的图纸肯定可以找到 参考维修 先修待机

网友A:
找待机芯片的PDF   来查看引脚定义  找出供电  和开启脚  进行维修

网友:
查芯片的引脚定义修   可能能修好

网友:
主要第四脚开启

网友:
赞同2楼说法

网友:
供电和开启脚都正常吗?

网友:
修待机啊 ,看看待机条件都满足了不

网友:
把待机的主要条件查一查

网友:
看看e420参照着修吧

网友:
没图纸真不好搞,查待机芯片PDF,工作条件,排除故障

网友:
直接换各芯片了

网友:
用示波器爪  弄个工办图

网友:
查 D95280条件吖

网友:
没图纸真不好搞

网友:
还是支持你查询一下待机芯片工作原理

网友:
先把图找到再修吧

网友:
这种电脑要多收点钱才行,太恶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待机芯片的PDF   来查看引脚定义  找出供电  和开启脚  进行维修

开启没有    没图纸找不到有个3.3V给一个二极管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