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602修也可能N修,顺便卖了

楼主(2015-05-13):
废话不多说,也没什么精力去排版。客户哪来的时候,就说卖了。修过的
拆机器确实修过不知道几手了

芯片【芯片移位了,焊回原位,
测量各大供电电感,小手一抖测到电池充电电感为0,看来第一个问题来了。
没什么技巧,上下管全拆了,不短了。
翻过主板,在EC背面发现有氧化的痕迹,清理干净后。
最开始是没有线的,三只脚那个电阻是因为焊盘掉了一边查图纸是5VPCU的,直接从滤波电容哪里接了跟线过来,由于不是供电线路,直接用补板的线飞过来就可以了,
通电0.45 0.56掉电,是顺间掉,到了这里有些人回去查HWPG,其实大部分不用去查主板只要上了0.5 cpu电压之前电压就出来了,不排除HWPG掉电也会这杨,只不过那种HWPG掉电给人的感觉不是这中,那么他掉电就是缺电呀,我把万用表放在上面那个图6只脚的哪里测没电压,为什么去哪里测,修过15V掉电的都明白,没电压。断电对地打值,没显示数值,找了其他的测试也没有值,断线了直接飞出第二根线,这个15V电流很小的,也是用补板线飞。
再次上电,跳变了5次,开机了,上亮机图
这个板卖了淘宝300 我只要180
FAN控制芯片没有了,主要是焊盘有问题,哪里有点鼓包,不装C风扇长转,这个没关系的,电池充电上下管没装,所有接口都测试了没问题

网友A:
卖板  请发到二手交易版块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板  请发到二手交易版块    谢谢

这不是嫌麻烦吗?一块搞定了

网友:
要是只修了这个两个问题不算是大修
测试稳定 需要的可以入手

建议在二手板块重新发个销售帖  那样便于搜索

网友:
呵呵,LZ好手艺啊

网友B:
貌似进赤水的板稳定吗,再说电池用不了难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进赤水的板稳定吗,再说电池用不了难卖

不是电池用不了,是我没装MOS管,这个板不是进水板,只是有点腐蚀

网友:
其实大部分不用去查主板只要上了0.5 cpu电压之前电压就出来了

麻烦你断个句,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