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故障求助!

楼主(2015-05-13):
机器是12年的,整机进过水,主板进水很少,屏、键盘和触控板进水较多,进水处都清理了,后来直接换了屏、键盘和触控板,换之前触控板有一次启动后能用,但用了一会儿又不行了,换了全新的键盘和触控板都没反应,只有开关机键能用,开机后风扇会狂转,系统运行速度也很慢,非常卡。开机按Command-Option-P-R 键重置也一样。仔细检查了触控排线和接口都是正常的,据说这款机器触控板不能用会在成风扇狂转,运行变卡。
请遇各位支个招,运行慢,触控板不能用是什么问题?

网友:
修好了,r5730保险电阻坏了,导致触控板无3.3V供电,直接飞线搞定。
1. 0.7V
2. 1.3V
3. 0V
4. 0V
5. 0V
6. 0V
7. 0V
8. 3.3V
9. 3.3V
10. 5V
11. 3.3V
12. 3.3V
13. 3.3V
14. 3.3V

网友:
修好了就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