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73H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5-05-13):
昂达 N73H主板时钟复位正常,不跑码。先刷BIOS,刷完一样。风枪加热一下NVIDIA独桥,跑码了。立即上BGA彻底加焊,加焊完跑码正常,作为修好的主板收起来。第二天闲得无聊。拿出来检测一下是不是还好的,惊讶的是又不跑码了。是独桥又虚焊了还是焊坏了?这种情况极其罕见的,BGA加焊完不可能连一天都撑不完。又吹一下独桥,没效果。独桥周围的晶振元件都吹一下,也不行。实在没招上论坛查查看有没有线索,有帖子说加焊南桥好了,但此板没有南桥啊。又想想没有南桥IO总有吧?把IO用风枪吹一下,奇迹出现了,跑码了。逐个检查IO引脚,没有虚焊啊。不管它,用烙铁拖焊一遍,现在跑码正常显示。这主板修好了吗?IO是坏的吗?

网友:
到底是不是真的修好了,烤机并且试上几天就能确定了。

网友:
多烤几天机就可以确定了

网友:
不知道到底动了什么就修好的,我有一半的几率会返修···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多这种怪事情,用枪加热一下跑马,上BGA  下来  冷了  反而不行, 有可能只能换南桥,,,

网友:
哦 又涨知识了

网友:
收到一块板子,不触发,用手摸IO 、声卡、串口芯片发烫,把这三个换了就好了,我小白真是捡了一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