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530P待机0.007A按触发没反应板号:JAT00 LA-4021P REV:1.0的维修附图纸

楼主(2015-05-13):
今天修到一台HP 2530P笔记本,故障现象为插电源待机0.007A按触发键没有反应指示灯也不亮,拆机测量了一下各个电感发现全部都没有电压,3V\5V待机电感也没有电压,那就从这里开始修吧,看了图纸待机是由集成块MAX8734控制,测得数据如下:
20脚V+供电:19V
17脚VCC电源供电:0V(正常5.10V)
13脚TON频率选择输入:0V(正常5.10V)

18脚LDO5线性5V输出:0V(正常5.10V)
4脚ON5 5V开启:0V (正常3.3V)
25脚LDO3线性3V输出:0.17V(正常3.3V)
3脚ON3 3V开启:1.99V

6脚SHDN# 总开启:18.48V
12脚SKIP# 跳脉冲模式:0V
8脚REF 2V基准电压输出:1.99V
10脚PRO# 过压\欠压保护:0V
2脚PGOOD 电源好:0V(正常3.3V)
11脚ILIM5 5V限流调整:1.53V
5脚ILIM3 3V限流调整:1.24V

从以上数据看很多电压不正常,特别是重要的18脚LDO5线性5V输出,要想这个脚能正常的输出5V电压就必需一:20脚V+供电正常19V 二:6脚SHDN# 总开启电压有18.48V正常。现在二个条件都达到了为什
么还不输出捏?答案只有一个就是MAX8734蕊片坏了,果断换了一片MAX8734上去。插电待机上升为0.024A,按触发键指示灯亮了电流上到1.217A屏幕亮了,拷机48小时没有问题,修复。这时测3V\5V待机
都有电压了附图纸共享。

JAT00 LA-4021P REV1.0.pdf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技术不错,从所测电压能够确定是5V线性电压产生电路出了问题并果断更换,必须赞一个。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修机器挺快的

网友:
赞一个·· 写的好清晰详细啊。。!!!!    谢谢楼主的分享!!!·· 还有图片!

网友:
我的是待机005

网友(2015-06-12):
没有积分了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我的到0.72A不显示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各个电压都正常
求解

网友A:
正需要,楼主有没有bios

网友(2015-07-21):
感谢大神无私分享学习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需要,楼主有没有bios

BIOS在论坛有下载好多,我就不重复了。

网友(2015-09-06):
牛X 啊 这么快就搞定了

网友:
呵呵,这个也可以跳接两个脚来测测

网友:
分析得不错!值得新手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