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i3 M380 自用机,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5-05-13):
前段时间老婆的X201i偶尔不能开机,但开机后就没问题,最近开机完全没有反应了,指示灯也不亮。昨天拆开,首先确定了不是接触不良问题。查论坛帖子和资料后,量R415电阻10欧姆(未拆下),看主板元件也没有焦糊痕迹,单主板插上电源适配器量不到VINT20电压,继续往前竟然量不到DOCK_PWR20的输入20V电压,只有1.2V左右, ,断开主板量适配器有20V电压输出,插上主板只有1.2V,本人不是维修人员,想请教以下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故障现象。付拆开的主板部分IC

网友:
沉得好快,顶出高手

网友A:
要想想那里会把电压拉低。你可以折掉保险电阻,然后在测进来有没有20V,我觉的有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或是后级有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想那里会把电压拉低。你可以折掉保险电阻,然后在测进来有没有20V,我觉的有可能是滤波电容不良,或是 ...

多谢了

网友:
还是宋秀吧,别小问题自己搞大了

网友:
动风枪和烙铁之前想先分析一下,老机了,送修不如买个新的,自己搞不好就扔掉算了。找到一个短路点 Q50的5,6,7,8点和地通了

网友B:
是插座坏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插座坏了吗?

插座没坏,现在不知道哪个点短路,R436两端都和地直通了,VINT20也通了地,可能牵扯的元件或因素比较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座没坏,现在不知道哪个点短路,R436两端都和地直通了,VINT20也通了地,可能牵扯的元件或因素比较多了

慢慢找吧,会找出来的。

网友D:
公共点短路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VINT20对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公共点短路引起的保护隔离不过??VINT20对地多少?

大家说的公共点是指哪个点?VINT20对地电阻是0

网友E:
还是别费时间了吧  大家都像你这么搞 还怎么做维修啊 ,不搞维修跑论坛瞎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别费时间了吧  大家都像你这么搞 还怎么做维修啊 ,不搞维修跑论坛瞎问

新手,只是想自己琢磨一下自己的电脑,提点问题妨碍你了?

网友:
那你慢慢等高手来解救你吧

网友:
tb6251后面的小电容

网友:
没事多学习一下,多逛逛坛吧

网友:
还是多学习学习吧

网友:
保隔没工作。

网友:
建议你查下东芝芯片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