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G470的BIOS???

楼主(2015-05-13):
前天接了一台联想G470,不开机故障。

有+3.3,和+5V,,,直接把KB930QF A1换了,马上能开机,但是CPU没有供电,,,

一开始以为95831供电IC坏了,,查下论坛才知道把24脚的电阻拆了可以得到CPU供电,,果断试试,真的出来了,有1.08V,,现在怀疑可能EC坏了,可能BIOS数据也坏了,,,哪位有备份原机的,,版号是LA-6751P,,,

XIEXIE

网友:
为何不搜一下呢!!!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LA-6751P

网友: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g470  这BIOS  一堆  一堆的  还用求

网友:
两个BIOS都刷过了,,还是一样没CPU供电出来,,,看来桥有问题

网友:
我也正好需要这个机器的BIOS。辛苦了楼主

网友(2015-06-25):
我的 电流  0.87-0.95 不走。。刷了几个BIOS 都不行。

网友:
一搜一大把啊   刷了几个不好的话 那可能是其他问题啊 不要老是纠结BIOS 呢

网友(2018-10-17):
我这个更换ec,换完了开机就0.2,旧换回去就好了,无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