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版号LA-7981P

楼主(2015-05-13):
联想G480 版号LA-7981P,原本开机几秒就掉电,不显示,现在不掉电了,但是内屏不显示,外接正常,排线屏都没有问题,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能把故障描述清楚点吗?你这样很笼统。。。。开机不显示的有很多很多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把故障描述清楚点吗?你这样很笼统。。。。开机不显示的有很多很多原因。

现在外接显示器正常,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内屏不显示啊,黑屏的,19v 3.3v都有,现在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后,内屏会亮,是白屏,

网友:
屏电压正常吗?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黑屏的,说明高压板电路部分有故障,接外显示器能进系统,说明色度及行场扫描同步信号没问题,白屏说明高压电路OK,

网友:
你的机子是不是有什么维稳的模块,可能有什么开关出了故障

网友:
屏线各电压测量下

网友:
如果屏幕和屏线没问题的话,你吹吹桥试试吧,这机器桥也会引起不显示的

网友:
或者用手压住桥,再开机试试

网友:
掉电是显卡引起的吧主修显卡供电和显存

网友:
一模一样的故障,兄弟你是怎么解决的 ?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一样的问题,加焊了南桥和显卡,还是一样,不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屏接口没有,LCDVDD,和背光开启信号。接外接显示器的时候,进系统会白屏,屏接口的信号就会正常。我怀疑是南桥问题,因为这几个信号是有南桥控制的。手头没芯片。也不是特别确认。希望有经验的朋友分享一下。

网友:
电流跑多少,都查过哪些信号,你这样大神都吓跑了

网友:
怎么样掉电   电流到多少

网友:
电流多少   有跳变吗

网友:
看了楼上很多的思路,扯淡,内屏不显示,查屏接口供电,信号,对着图纸一步一步的跑线路。还有说什么高压问题的,我想说g480是led,怎么和高压部分扯上关系了。估计是屏缺3.3v供电

网友:
查显示屏上的3.3v主供电试试

网友(2015-07-01):
上接不显,多数还是显卡,

网友:
不过,BIOS,,也要考虑

网友:
还有显存,你也要考虑一下.要很细细的察呀,祝你好运.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慢慢查

网友:
这个版号和型号如何对应

网友:
是亮屏不显的,还是纯白屏。一般还是显卡问题把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碰到这个问题有点麻烦

网友:
灰屏的话南桥问题多点,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原本开机几秒就掉电,不显示,现在不掉电了,是它自己不掉电了还是你动过什么地方不掉电了?内屏白屏的话查一下屏上各供电情况吧。

网友:
这现象应该是显卡坏了吧

网友:
屏供电  BIOS 吹吹显卡。

网友:
从屏显接口哪里查起把,对着图纸查阻值,然后上电排查电压

网友:
期待楼主分享   貌似好多人遇到过

网友:
很好的,你真行的

网友:
换显卡 肯定 能好

网友:
检查下看是不是有微进水的地方

网友:
建议楼主能上一些数据,更方便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
我也碰见过类似问题

网友:
LVDS模块的供电,查一下,看看

网友:
先从简单的供电查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外接显示器正常,可以正常使用,就是内屏不显示啊,黑屏的,19v 3.3v都有,现在外接显示器进系统后, ...

白屏,屏供电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