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M2座发热是什么原因?能亮机

楼主(2015-05-14):
有好几个板子都是能点亮,但过一小会就CPU发热保护关机,用手摸AM2座烧手,不是什么CPU的事(CPU无任何问题),查不出是什么原因,无法维修.有人碰到过这种事吗?有无好的解决方法.要加焊AM2座吗?

网友:
是不是CPU挂了

WJC

网友A:
CPU座接触不良吧。

WJC

网友:
CPU座子发热,这个太难了吧,我也是CPU的问题

网友B:
是不是CPU座子固定背板是塑料的,变形了,造成CPu和散热器不能很好的接触

WJC

网友C:
一般是cpu内部导热胶干了,amd的容易出这种问题

WJC

网友:
同意LS的意见,确实,虚焊散热不好引起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cpu内部导热胶干了,amd的容易出这种问题

CPU是好的,也不是什么内部导热胶的原因.

网友:
不关CPU的事,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接触不良吧。

这个我也想过,是要加焊AM2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U座子固定背板是塑料的,变形了,造成CPu和散热器不能很好的接触

这个换过,没有太大的做用,换AM2座的小白片到有点用.

网友:
12V问题
查下线路

WJC

网友:
12V的原因能给说下样细的原因吗?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CPU是正常的,也不是散热的事.CPU放到好板上是没有任何事的.是板子的原因,点亮后会引起AM2座背板的地方发热.

网友:
座子既然没问题为何发热量大?LZ不知你找到答案了没有,我也很好奇

网友:
现在我也无解

网友:
把CPU的控制芯片换掉,电容全部换掉

WJC

网友:
是板材问题吗?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
在CPU的四角加一个薄薄的垫片试试。AM2的4800最喜欢出这种毛病了。CPU的热量没通过散热器带走,向下传到CPU座上去了。

网友:
所以你的cpu不会很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