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7G-2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5-05-14):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维修
本子开机掉电,拆机后目测主板,发现南桥旁边25M晶振感觉不顺眼。
用摄子轻碰,发现有一脚接触不是很好,用铬铁两边脚补锡。
再触发开机,不掉电,直接显示。。。

网友A:
求楼主分享一下这个晶振感觉不顺眼,一眼找出故障源的方法。

网友:
第6感呀?还有不顺眼的一说.

网友:
捡到了  发达了 这么快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这么简单,楼主赚了。

网友:
做维修眼力好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楼主分享一下这个晶振感觉不顺眼,一眼找出故障源的方法。

第一眼感觉此晶振的不锈钢表面不亮,有点发乌。。。

网友:
我看到才不顺眼。。。。。我遇到的都是有复位不跑码。。。

网友:
NB的判断方法,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