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显示器改高压右下脚有点黑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5-05-14):
显示器型号:LE1851WL,这个显示器同行拿来的时候故障是一分钟黑屏,判断是高压的问题,高压改上去了,不黑屏了但是右下脚有点黑,客户拿来的时候没有。一起正常的。就是会一分钟黑屏,好像有灯没有亮那种感觉,大家看看是不是高压哪里改错了,指点一下,高压我改了四条线,供电接在高压那边电容的正极,地线接在高压电容的负极,开关接在驱动板链接电源板的开关线上面,亮度也是接在驱动板链接电源板的亮度上面, 高手指点看看问题出错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5-5-16 16:31):
谢谢大家的指点,现在没有改高压了。直接修好了高压板,49楼有试机一天的图片,但是那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有时间在好好研究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灯管的是、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的是、问题吧

这个是LED的灯管,没有改以前一分钟亮机是完全正常的,问题应该不是灯管

网友B:
好像背光啥的都没有装好。都有点漏光。

网友C:
感觉有个灯没亮 有可能LED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背光啥的都没有装好。都有点漏光。

那你应该没有仔细看,我屏都没有拆过,是改高压,改高压以前没有这个故障,改了高压才有的,换回去以前的板,又是正常的  但是会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有个灯没亮 有可能LED灯坏了

是有灯没有亮。没有错 ,问题是他之前正常呀,所以问题应该在改高压哪里出错了,可是又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D:
可能是LED灯坏了一组。

网友E:
应该还是高压问题,要不肯定是你灯条的问题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LED灯坏了一组。

可是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正常的呀,右下脚没有问题啊,高压改了就这样,换回以前的又正常,但是会黑屏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可是客户拿来的时候是正常的呀,右下脚没有问题啊,高压改了就这样,换回以前的又正常,但是会黑屏

高压板的功率不够?

网友G:
应该是有LED没有被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压板的功率不够?

这个问题可以考虑,在买点高压试试,我手上的高压换上去故障都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有LED没有被点亮。

是的,没有被点亮,问题是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点亮呢?灯条保证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还是高压问题,要不肯定是你灯条的问题了!!!!

灯条是没有问题的,以前那个板都是可以正常,我也在怀疑是不是高压的问题,我换了好几条高压了,都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批高压的问题,可能要在买批高压回来试试

网友G:
如果是它坏了不亮也只有想法子换了,不过要很小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它坏了不亮也只有想法子换了,不过要很小心啊。

目前还没有考虑换灯条,因为他之前正常的,右下脚没有黑,只是一分钟黑屏,所以怀疑是不是哪里没有改好出现的这个问题呢?还是高压导致的这样的问题,比较很纠结,

网友H:
通用高压少一组LED供电吧。

网友I:
应该是通用高压条和灯条不匹配,整不了就把灯条和高压板都换了吧,20多元一套,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通用高压少一组LED供电吧。

少一组什么供电应该怎么样处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通用高压条和灯条不匹配,整不了就把灯条和高压板都换了吧,20多元一套,不贵

换等条就大工程了哦。有点麻烦,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没有呢?

网友J:
LED屏改的应该是升压条,另外注意那根连接升压条的线不要接错,一般我们这改都不接亮度调节ADJ那根线。

网友F:
引用 网友J:
LED屏改的应该是升压条,另外注意那根连接升压条的线不要接错,一般我们这改都不接亮度调节ADJ那根线。

另外注意那根连接升压条的线不要接错  什么意思没有听明白?那根线啊,亮度接不接都无所谓这个我知道 喜欢就接上

网友K:
灯管的问题
请到本月优秀会员区投票支持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另外注意那根连接升压条的线不要接错  什么意思没有听明白?那根线啊,亮度接不接都无所谓这个我知道 喜 ...

就是LED屏连接到升压条的那根扁线,4根的是+———,6根的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K:
灯管的问题
请到本月优秀会员区投票支持我,谢谢

他原来的板灯管是OK的哦,右下脚是正常的哦,只是一分钟黑屏啊, 改了高压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怀疑是不是哪里出错了,还是高压不匹配,这个月的好像今天早上我投票了  早点不说

网友L: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有时候是高压板没问题,换灯条出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灯条没事加高压板的时候出这种问题。不过我的都没你那严重,我的只是微暗,而且是在中间正下方,不是在边上。个人感觉LED的只要换灯条或者高压板出现这问题很平常,因为我换的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这样认为。(我改的时候都不接亮度那根线)

网友M:
这种很明显是有灯珠没点亮。
LED的高压有几种输出的,供电脚位不一样!
LED的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是几种接口的都集合在板上的,你换到其它接口试一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这种很明显是有灯珠没点亮。
LED的高压有几种输出的,供电脚位不一样!
LED的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是几种接 ...

你的意思是接正极拉过来的电压来源换换还是高压板上的换一个位置 ?

网友N:
灯管的问题。应该是灯管线头开焊了。不用改高压。高压条没有坏。通病。群创的屏。拆开把灯管重焊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了,有时候是高压板没问题,换灯条出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灯条没事加高压板的时候出这种问 ...

那这个故障你认为应该去怎么样解决呢? 说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N:
灯管的问题。应该是灯管线头开焊了。不用改高压。高压条没有坏。通病。群创的屏。拆开把灯管重焊下就好了

是LED的灯管哦  改了高压以后才会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
背光没处理好,很有可能原来不是高压问题,而是灯管问题,那个暗角就是那个坏的灯管头子部分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的意思是接正极拉过来的电压来源换换还是高压板上的换一个位置 ?

屏到高压的那根软排线,接到高压上面的接口,可以换一个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屏到高压的那根软排线,接到高压上面的接口,可以换一个试试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电源板接通用高压的供电电压,很接近你的通用高压板的上限电压,也会造成背光不正常!
(有些通用板标的上限电压是多少,但实际使用还没有达到那个电压值就会出问题了)
我前几天就遇到过一个29.8V的供电电压,而市场上的通用板上限最高的才30V的,最后只有换了电源高压一体板才了事!

这些排除了之后,就可以考虑灯条虚焊的问题了!
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有换一体板了

网友O:
  有一并的供电没接好。通用的不一定是一定对应的,或接的时候没真正接通这路的供电。看一下线路!这并有供电了。LED灯就会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原来的板灯管是OK的哦,右下脚是正常的哦,只是一分钟黑屏啊, 改了高压才出现的这个问题,我怀疑是不 ...

你在去看看,召集一下朋友帮忙

网友P:
背光问题,拆开查看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Q:
要么就是灯管的电压没有过去,要不就是灯烧掉了

网友R:
LED恒流板功率不够或灯条有LED颗粒性能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R:
LED恒流板功率不够或灯条有LED颗粒性能不良

高压订货了  还没有到  等条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明天快递应该到了 就有结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有一并的供电没接好。通用的不一定是一定对应的,或接的时候没真正接通这路的供电。看一下线路!这并有供 ...

接口都是10针的呀,你所说的线路是高压到灯条的线路吗?是10针哪个供电吗?

网友:
很明显就是LED灯珠有一组坏了。原装的驱动不能换通用的驱动。电压不一样的。最好是修好原装的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接口都是10针的呀,你所说的线路是高压到灯条的线路吗?是10针哪个供电吗?

根据你的说明和你对大家的回复!可以判定灯条是没问题的(用原来的板和灯条亮度显示是正常的)。那只有你换的升压板和线路的连接了!如下考虑:
1:你换的的升压板不能够和原先的都一一对应。
2:你在用新的升压板时到灯条中间的线路可能有一路不通,导致这一并上的发光二极管不能被点亮。导致这一问题。

其实你再换升压条也不一定解决问题(除非是真正是不能一一对应)。我还是建议你看一下屏出来的灯条的线路(线有粗细即有供电和反馈线)去分析一下。和原来的板能把所有的LED能点亮电路的线路来做一下对比。找对原因就能比较快的有个结果或解决问题。(不管你是对线路还是测电压等等方法)。

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用原来的升压板来修复(那就可能及解决问题有节约了成本。试试吧。有大家在帮你。希望你能最好的解决这问题)。

网友:
换一根好点的高压在试试,我以前碰到过不过是LCD的也是换高压后就成你那样了,后来从新换高压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LED的有一组线没接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没有被点亮,问题是要怎么样才能让他点亮呢?灯条保证是好的,

你怎么能保证灯条是好的,通用恒流板没有保护,你的可能灯条坏恒流板没问题

网友F:
谢谢大家的指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直接修好了高压板那边,换了高压板那边的电容,现在一切正常,昨天试机到现在都没有问题了。下次有时间一定会研究那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上传一张修好试机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背光问题,拆开查看一下就清楚了

谢谢 现在直接修好高压板那边了  49楼亮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Q:
要么就是灯管的电压没有过去,要不就是灯烧掉了

谢谢你来指点,现在没有改高压。直接修好了高压板那个 49楼有亮机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一并的供电没接好。通用的不一定是一定对应的,或接的时候没真正接通这路的供电。看一下线路!这并有供 ...

谢谢指导 ,现在还是没有搞清楚那个是什么问题 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研究,修好了高压板那边,现在试了一天都没有什么问题了 49楼有试机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有一种情况是你电源板接通用高压的供电电压,很接近你的通用高压板的上限电压,也会造成背光不正常!
...

谢谢你来指点。现在修好了高压板那变的故障,没有改高压了,49楼有试机一天的图片

网友O:
引用 网友F:
谢谢大家的指点,最后还是没有找到那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直接修好了高压板那边,换了高压板那边的电容 ...

    另给你个建议!LED电路的电路板叫升压板。最好不要叫高压板。这样会和灯管联系上的。祝贺你修复成功。你修电路的功底是有目共睹的!希望你能发更多的问题贴和修复成功贴。大家可以一起学习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O:
另给你个建议!LED电路的电路板叫升压板。最好不要叫高压板。这样会和灯管联系上的。祝贺你修复成功 ...

嗯,下次一定叫升压板,LCD的叫习惯了。呵呵

网友:
灯条上的led灯有一组没亮,是灯条上的接口脱焊

网友:
还有LED灯条没 试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