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的机器闪屏问题

楼主(2015-05-14):
求助,一个联想 Y470的机器开机一会会闪屏,屏线,屏,显卡都做过还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问题呢,去官网下个试试

网友:
最好先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查下显卡驱动再看下显卡附件的小件

网友:
y470现存问题比较多

网友:
楼主开工之前先上论坛看看啊

网友:
边观察边测屏上电压。

网友:
高压部分查下。

网友:
是亮度闪 还是画面都在闪?

网友:
我就看看不说话

网友:
期待怎么决绝

网友:
显卡是换的还是加焊的

网友:
除了闪屏会不会死机

网友:


网友:
PCH 桥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
这个只能慢慢查

网友:
只有慢慢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