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的硅晶片脱焊是真的吗?有人修桥吗?

楼主(2015-05-14):
不管台式机还是笔记本,不管是NV还是AMD的桥,在维修时总能发现这一现象,明明就是桥脱焊,把桥摘下来重植珠——芯片和焊盘都处理好了,绝对不会再出现因为BGA不良导致的脱焊。但是有的修品时间不长后就又坏了。而这时你用热风枪把芯片吹一下,它又马上就正常工作了。我听高人说,硅晶片下面其实也是BGA,但是是极其细小的珠子BGA在桥的PCB上的。淘宝上那么多二手桥怎么来的?那么多“改良”桥哪来的?除了直接拆机翻新外,据说沿海一带有修桥的工厂,把硅晶片取下来,重植株,再植到桥的PCB上,做成翻新桥、改良桥等等。
现就请大家讨论下,这种事情是真的吗?眼见为实,耳听为虚。最好有人见过,这才有说服力。

结束时间: 2016-5-14 10:40

正方观点 (6)

是真的,有人修桥

反方观点 (18)

没有这回事,晶片坏了就是坏了,不是脱焊。也没人修桥

辩手:3 ( 加入 )

辩手:2 ( 加入 )

网友: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更何况在人才辈出的中国,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这个才第一次听说,我朝山寨威武。

网友:
应该不能吧。有那技术到现在中国一个芯片都没造出来

网友:
不能吧,中国每年进口芯片需要的资金超过石油,谁真有那本事早国有化了

网友:
记得上面那个小晶片 确实也是BGA封装的。。。。。     只记得加焊好像要另外贴隔热!!   如果坏了就不知咋搞了。。。。

网友:
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哈,挺新鲜的,有人真正见过的发表下哈。

网友:
顶起,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A:
晶体这么精密的东西 能和pcb板分离 重焊吗

zpz

网友:
从没有看过有修桥的,会修的都是研究室吧,哈哈
请到本月优秀会员区投票支持我,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它PCB又没坏,为什么换PCB,加焊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晶体这么精密的东西 能和pcb板分离 重焊吗

不管是桥还是CPU(台式机CPU的盖下面也是晶片),像INTEL GB南桥等这种塑封的桥,中心也是晶片的。你可以把晶片暴力铲下来,就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小珠子了。

网友:
很多厂家设计的时候有预留的

网友:
有人可以修桥!??????

网友:
坏了是没法修的  平时说的桥虚焊 和显卡虚焊  其实不是 芯片底部虚了 就是那个黑东西虚了  但是没坏  如果完全坏了 就没办法了

网友:
第 一次听说

网友:
感觉不太可能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啊,一直以为改娘桥是从费板上拆下来重新直球上去卖的。。。

网友:
极有可能。  其实所有的芯片,只要其中硅晶体没有烧毁、碎裂、晶体当中的单元或线路损坏,都不是真正的坏。所谓的坏,一般都是晶体与封装体之间的线路、连接体之类的损坏。特别是BGA之类的芯片,都是晶体与芯片基板之间用锡球相连,然后以树脂填充四周,做成。普通芯片是都是用金属丝连接晶体与引脚,然后用树脂做成外壳,成型芯片的。
如果有利润空间和市场需求,完全有技术把封装用的树脂用药水溶解掉,取其晶体,然后重新封装在新的芯片基板上,做出“新的”芯片。  不过封装芯片的设备价格昂贵,车间环境要求极高(要洁净无尘),所以代价也高。  除非翻新的芯片很值钱,否则一般没人做这种亏本的生意的。

网友:
芯片厂的封装是做啥?不就是干这个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