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286 主板屏线接口更换求教

楼主(2015-05-14):
手上有个苹果 A1286的机器,进水,屏线接口腐蚀了。上次给客户换过一个,但是里面的塑料有电变形先给客户用了。现在几个月回来了有时候会花屏,有时候暗屏。各位有什么好方法换这个屏线接口的
暗屏

网友:
用电烙铁焊接啊 ,焊接好了基本和原来的是一样的,刷刷都看不出来的

网友:
把报废的接口拆下来,用有铅焊锡把焊点过一遍,最保险的方法是使用BGA焊台加焊,如果你手感好用热风枪加焊也行,尔后用电烙铁把针脚位拖一遍,防止虚焊。

网友:
有图就好了

网友:
焊工不好的话 直接BGA焊

网友:
刚发的帖子,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0476-1-1.html

网友:
最好最保险的方法是取的时候用BGA,焊的时候用烙铁!

网友:
要用的那个接口吹反面拆下

网友:
BGA 安全 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