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 请帮帮小白的忙

楼主(2015-05-14):
有一台机器装的机械盘  现在想装固态盘   在不全格式机械盘的情况下  用什么方法 装完系统正常启动(系统装在固态盘)

网友:
C盘也不能格?

网友:
U 盘装啊。

网友:
c盘可以格  问题怎么格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格机械盘。重新装个系统在固态盘,将固态盘设为启动盘挂在一起用不就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格机械盘。重新装个系统在固态盘,将固态盘设为启动盘挂在一起用不就完了?

试过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都重新做系统不就行了。

网友:
挂固态盘,U盘启动,分区格式,然后装系统,最后挂机械盘。

网友:
笔记本还是台机 台机的进PE 用DK分区4K对齐 在BIOS启动项选择固态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  进不了系统

什么情况,提示什么,请说清楚才有办法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提示什么,请说清楚才有办法解决

就像 强制关机后开机自检乱码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像 强制关机后开机自检乱码那样

为什么要强制关机?PE里面有个修复引导的,点几下,现重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像 强制关机后开机自检乱码那样

为什么要强制关机?2003PE里面有个修复引导的,点几下,现重启就行了

网友:
固态装系统和机械有啥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强制关机?2003PE里面有个修复引导的,点几下,现重启就行了

就像  就像好吧 不是强制关机

网友:
去掉机械盘,单挂固态盘,分区做系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