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联想Z400插内存一直反复重启

楼主(2015-05-14):
不差内存的话电流0.8定住 插上就0.56-0.25-0.02-0.56
补充内容 (2015-7-10 20:21):
已经搞定了,今天翻出来怎么还有人问呢,就是那个19v供电电阻腐蚀断线,CPUpwm芯片的
cpu
芯片

网友A:
楼主搞定没,搞定了告诉下什么问题
广河笔记本维修
搞定了 不出核心供电 PWM芯片19电阻坏了
详情

网友:
刷下BIOS 试下
广河笔记本维修
BIOS刷了 还是不行就是供电问题
详情

网友:
有没有换过内存试试。

网友B:
昨天修个海尔 这毛病 BIOS 的事
广河笔记本维修
现在的机器一般就是BIOS 如果刷了还是不行的话就还是主板供电问题
详情

网友:
内存假负载打值,测内存波形,电压,刷bios

网友:
最好换一下内存试一下

网友C:
有没有换过内存?我换过一次好了的
广河笔记本维修
插内存掉电的话肯定会还内存试试啊 老样子
详情

网友D:
CPU电压没出来吧。
广河笔记本维修
额 就是核心电压 是集成的
详情

网友:
插内存重启 应该是没过内存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5-14):
BIOS刷刷试试啊

网友:
刷BIOS搞定

网友:
取掉内存看看,不重启的话更新主板程序吧

网友:
你那叫跑码中掉电。 刷bios还不行的话。注重PG 。

网友:
个人觉得BIOS刷下。

网友:
传说中的跑马掉电

网友:
主板短路也有可能。有些测大电感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 -你还没开始测量 。。。。。。。。看下I2C有没有动作 再看下LPC有没有动作 这样故障范围就小了 别只顾看现象

网友:
这种较新一点的机器,没烧没摔没进水,集显供电不出来的换了内存不行很多都是BIOS的问题,楼主不妨试一下

网友:
CPU供电检查

网友:
BIOS几率大些

网友:
BIOS  ,  大电感

网友:
先换CPU,试一下,不行,多半问题!

网友:
确定内存是好的话,干blos

网友: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多谢各位大哥给意见  让我学到很多思路啊  其实老板给我板子的时候没说清楚  就是主板进水  不出核心供电     原因是PWM芯片的主供电19V开路造成

网友:
重启,先刷一下BIOS 试一下

网友:
复位有吗,

网友:
已修复 是不出核心供电 PWM芯片19V断线造成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定没,搞定了告诉下什么问题

搞定了  不出核心供电 PWM芯片19电阻坏了

网友:
BIOS刷了 还是不行就是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换过内存?我换过一次好了的

插内存掉电的话肯定会还内存试试啊 老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电压没出来吧。

额 就是核心电压  是集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修个海尔 这毛病 BIOS 的事

现在的机器一般就是BIOS   如果刷了还是不行的话就还是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
有没有修好    我那几天也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搞定了  不出核心供电 PWM芯片19电阻坏了

进水了?怎么一开始没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怎么一开始没看呢

老板修了修  给我拿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搞定了没有啊

就换了一个电阻搞定

网友:
那个电阻啊

网友:
   刷个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