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V不开机维修----又是排阻惹的祸

楼主(2015-05-14):
接修一台ASUS A55V 笔记本,板号是K55VM,故障为不开机,拆机取出主板,没有进水痕迹,应该是自然损坏的

取下CMOS电池,插电自动开机,但是屏不亮,再把CMOS电池装上,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怀疑BIOS有问题,在论坛下了好几个BIOS,刷上连连自动触发都没有了,刷回原来的BIOS,自动触发发现屏有反应,在仔细看,原来是暗屏,那就测屏接口吧,发现21PIN背光开启信号没有,其它都正常,那就顺藤摸瓜找到D4503第2PIN的LID_SW#只有0.3V,

取下D4503再自动触发,屏亮了,但是装上CMOS电池按开机键还是没反应,看来还得往前查,找到RN3007,发现第6PIN有3.3V的电压,但是第5PIN只有0.3V,果断换了RN3007,装回D4503,反复开机,终于正常了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干脆我把备份的BIOS也分享出来吧,网上下载了几个都不开机,还是自己备份的可靠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点位图不

网友:
华硕的机器LID和RST信号导致不触发相当多。

网友:
华硕的排阻帮了大家不少

网友:
还以为是那个105排阻通病

网友A:
楼主的机器亮了,问题是还会自动触发吗?

网友:
RCT复位电路也帮大家赚了不少钱

网友:
  楼组,真的很细心

网友:
很多机器出现RTC问题。我碰见很多 查电池不开机的

网友:
华硕的好难修啊   没图纸

网友:
虽然是电阻问题但是实际维修还是不弄的

网友:
我还没有碰到过 ,谢谢分享

网友:
经验啊  碰到就可以秒杀了

网友:
不错啊,排阻坏的时候好像不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机器亮了,问题是还会自动触发吗?

华硕不装CMOS电池会自动触发,你不知道吗

网友:
华硕这个品牌早晚会被排阻毁了。

网友:
楼主厉害 华硕板不好修啊

网友:
要是无图无点位 那就麻烦了

网友:
对于华硕的排阻来说   又爱又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