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掉电求助

楼主(2015-05-14):
惠普CQ42,AMD芯片组,AX2的板号,开机0.23掉电,掉电过程中只有显卡供电没出来,显卡开启VGACOREON没有,VGACOREON去过很多地方,于是我把EC的这个脚翘起来看是EC没发出还是被拉低,翘起还是一样没有电压,应该不是拉低了,VGACOREON还有一路是显卡出来的,不知道是不是,EC我换过了,求助应该怎么查。图纸附上

HP G62 COMPAQ PRESARIO CQ62 - QUANTA AX2_7 - REV 1A.pdf

网友A:
不是EC脚空了还拉低吗?怎么还换EC了?

网友B:
0.23 掉电 之后还能在开么

网友:
VGACOREON开启是由EC发出  但之前有一个VGA_ON_SB由南桥发给EC看正常不

网友:
最好先刷一个BIOS,因为这些信号都是GPIO控制的

网友C:
前面还有电压没出来?可以一一排查HWPG。

网友:
先要看前面的1.2V与1.1V有没有出来,

网友D:
CPU 电压 出来了吗

网友E:
你可以先测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EC脚空了还拉低吗?怎么还换EC了?

后级没拉低 EC没发出VGACOREON  所以我才换的EC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先测下有没有短路的

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 电压 出来了吗

出来了  就是显卡电压没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0.23 掉电 之后还能在开么

可以再次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面还有电压没出来?可以一一排查HWPG。

就是显卡的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广达的掉电查电源好信号。一组组断开看

HWPG断开过  还是一样  显卡电压没起来

网友:
有短路吗??????

网友:
0.2的电流低了   电压没出全  应该是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条件不具备,EC没有发出显卡供电。

网友:
应该是 HWPG引起的掉电了

既然你测到了 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就重点维修显卡供电

网友:
排除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先干显卡了

电压没出来  干显卡?

网友:
有时钟和复位吗?

网友:
HP4411S PM45ATI独显

网友:
我也遇到个 掉电的  没修好

网友G:
这种情况先干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先干显卡了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