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5V 电压跳电维修(附图)

楼主(2015-05-14):
ZD832  稳压去掉

L851    漏电 线圈不良去掉

L851脚飞线到5V驱动板 解决问题 电压也不跳动了
你们可以换个线圈试试 我懒 呵呵

电源板通病速修流程图解 E1920NW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不会是稳压二极管,线圈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什么问题,不会是稳压二极管,线圈问题吧。

我量那个线圈的时候漏 干掉就好了 电压也稳了

网友B:
we稳定吗。。。。。。。。。。。。。。。。。。。。。。。。

网友C:
原因应该是稳压管不良吧,线圈漏电能测出来是头次听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因应该是稳压管不良吧,线圈漏电能测出来是头次听说。

稳压管干掉还是不行 换了很多东西  最后线圈干掉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稳压管干掉还是不行 换了很多东西  最后线圈干掉好了

以前修机测到线圈是通的一般都放过,看来以后要注意点了,谢谢分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we稳定吗。。。。。。。。。。。。。。。。。。。。。。。。

稳定  反复测试

网友:
电感坏很少见。。。。。。。。。

网友:
我遇过 一次是 电感  不通。。然后 飞下线!

网友E:
电感线圈坏的极少见啊。是不是受潮匝间似断没断路了,直流电阻增大了。

网友:
这经验不错,先收藏了。

网友:
这个坏的碰到的不多 隔交通直

网友:
那个只是电感而已,应该不会出现那个位置,反正我没遇到过。

网友:
线圈还真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线圈坏的极少见啊。是不是受潮匝间似断没断路了,直流电阻增大了。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线圈坏的极少见,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机要返修!!!!!

网友:
有点快吧.一根线就搞定,这样稳定吗

网友:
线圈问题
还真没遇到过 看来以后要注意了

网友:
线圈还真没有想到,我有两块板一直好不了,不会就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这机子修的,肯定要返修。

网友:
是说电感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12V 跳变怎么修

网友:
学习了。。。。。修电源5v跳 头痛。。。

网友:
线圈漏电怎么测量的???指针万用表么?

网友:
楼主··你这个5V闪跳 是不是 显示器用几分钟之后就跳 我今天遇到一台就是 开始没问题的煲机几分钟后出现 闪屏的现象···一下子指示灯全灭了 2秒后又自己亮起来 过一会又会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今天一直都没有··弄明白是什么问题。我检查来检查去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会导致啊···哎直接定了原装的板子了。要是版主这个电感的问题的话···我也是醉了。居然这么啃爹

网友:
基本还没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修得多的是电源IC炸了 是什么2QR0665R吧,

网友:
你太有才了楼主。学习了。

网友:
稳压拿掉,电源如果突然升高
那下次返修可能是电源IC PWM 挂了

网友:
如果是那小电感,是短路就行了。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这样的方法也能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