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修E530,求备份U8 BIOS

楼主(2015-05-14):
机器被雷打坏,网卡烧了,南桥烧了,SLJ8C可以用SLJ8E代换,换完之后发现PLT_RST#短路,烧鸡大发烧到U8 短路,拆掉完美亮机,发现报错 风扇也正常转,能进系统,一切都正常,这些报错不知道怎么屏蔽,或者求U8 程序刷上去看看

网友:
你先恢复下bios设置看看还报错吗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e530  这里找一下看看有没有     另外 帮你的贴子设置个高亮   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帮你备份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e530  这里找一下看看有没有     另外 帮你的贴子设置个高亮    ...

整个论坛找了好像没有人备份,毕竟还没人修到这个出问题,卖BIOS的也都没有,版主你知道这个U8是干什么用的不,发现SMB到内存也到南桥也到无线网卡,现在无线网卡能识别打开,但是没信号

网友:
版号LA-8133P REV:1.0   2012-02-24 求上传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个论坛找了好像没有人备份,毕竟还没人修到这个出问题,卖BIOS的也都没有,版主你知道这个U8是干什么用 ...

这个BIOS  我没见过   也不知道干嘛用的

网友:
U8是干嘛的ROM?

网友:
从图纸上看U8 不是BIOS 是一个临时存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