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进水 求Y450电路

楼主(2015-05-14):
进水后, 发现PQ8貌似坏掉了,找了一份Y450电路,发现跟实际板子对不上。

网友:
你对照板号下载图纸就行啊

网友:
请提供准确的板号

网友A:
不好意思弱弱问句,板号是哪个? 本本后盖贴的有个标签 KL10943146CBNNN, 是这个吗?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peid%26typeid%3D128

下到了, 在这里下到了, thanks 那个赛哥

网友:
上MOS管来的额

网友B:
楼主不是专业维修吧?别搞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弱弱问句,板号是哪个? 本本后盖贴的有个标签 KL10943146CBNNN, 是这个吗?

板号是主板上面的,例如la-xxxx  或者  XXXX-X等等,还有DA0XXX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是专业维修吧?别搞大了,

你说对了 我虽然是学电子的 但是维修很困难
原以为是那个MOS 坏掉, 后面拆下来万用表量一下 是好的 发现1.8VSUS 可以正常输出,代表19V转1.8VSUS这一块电路是OK的
但是接下来呢 我都没有头绪了 电脑也被拆的乱七八糟 ...................

网友:
那你这板号就是KL1呀,

网友:
Y450独显图纸

联想Y450 QD-KL1 RA1A M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