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通病

楼主(2015-05-14):
机器型号是S19A330BW,屏花,有水波纹,轻微闪烁,按照背壳型号刷MCU不行,发现内屏型号是M190MWW4,按屏型号刷才好,现在共享给大家,

网友:
三星的通病程序坏   收藏了

网友:
有人说应该按驱动板的主芯片的标签刷,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按照机器外壳上边的刷,如果不行才照屏上的型号刷的。按驱动板主芯片刷的我也有听说过,刷了两次,不好用,一直没用那种方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是通病,还有一款三星22寸也是的

网友:
我下错了,没看清,我的是LTM190BT07,还要看屏的型号呀

网友:
不错的,是要按照内屏的型号刷的啊。按驱动芯片刷不行,因为同一芯片刷不同程序能点不同的屏呢。

网友:
进三星官网下载远程免拆刷机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三星无信号接受 按屏上的型号 刷了一下BIOS 好了

网友:
我一般连接电脑 在线刷。。。。。。。。

网友:
这都能刷好?  通病不是无信号么

网友:
三星的显示器太爱坏程序了,收藏下。

网友:
三星的程序太爱坏了  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