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acer al1916w改完高压板后为什么屏幕左边暗右边亮

楼主(2015-05-14):
acer al1916w改完高压板后为什么屏幕左边暗右边亮,会不会是灯管也有问题。总共有4根灯管,我外接了上边那组灯管,发现灯管是全亮的,以为是换的高压板问题,再换了一个还是那样,但显示器用一会,左右两边的亮度就差不多了。

网友:
现在都改led ne

网友:
电容问题。

网友:
led怎么改啊

网友A:
这个跟你的显示器屏幕有关了,换屏试试。

网友B:
换的高压板功率不够 导致灯管没完全导通

网友:
第一灯管有问题,第二你换的高压板高压不够。另外你还得查看你的电源板供电怎么样。

网友C:
你先测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跟你的显示器屏幕有关了,换屏试试。

这个还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的高压板功率不够 导致灯管没完全导通

是啊,估计是我换的高压板都是小高压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先测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嘛!

还真没有测,因为开机屏幕就不亮,高压板坏的肯能性最大

网友:
我估计是灯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真没有测,因为开机屏幕就不亮,高压板坏的肯能性最大

嗯嗯,先测了再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