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缠的电源板维修反馈电路的思路及方法!!

楼主(2015-05-14):
今早学员修到一块电源板输出电压12v电压变为5.33v、5v电压变成1.33v。

1、当时怀疑是12v连接高压板有短路被拉低,将12v连接高压板供电线断开后测量电压还是一样,不是高压板短路引起的。

2、怀疑是芯片或者芯片周围的元件引起的,首先测量芯片的工作条,启动供电有16.11v、持续供电12.82v。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又怀疑是有电容漏电
将电容都换了,还是一样输出电压不正常。

3、怀疑是芯片本身不良,换了芯片还是无果。

4、因为当时用可调电源测量过反馈电路,光耦的4脚和3脚有跳变为几十欧姆的数值。
反馈电路的测量方法:将可调电源的电压调到6-8v的电压,可调电源的正极接到电源板的5v正极,可调电源的负极接电源板的5v负极。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笔接光耦的4脚,黑笔接光耦的3脚,不开可调电源时万用表显示无穷大数值,打开可调电源时万用表显示78欧姆,电流在0.05认为是反馈电路正常。到底会是哪里不正常引起的。

5、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找一块一样的板子进行了,一步步测量对比,在测量对比的情况下发现了一个很大问题,发现
电流和万用表显示的数值不一样。正常的板子电流显示0.01、阻值在83欧姆。

6、只好检查反馈电路的元件(光电耦合器、精密稳压器431、取样电阻)。
光耦的判断方法:

7、按照以上的方法测量光电耦合器为正常的。

8、测量取样电阻和电容都正常,接着检查431精密稳压器,因为精密稳压器内部集成一个比较强和一个NPN三极管测量不是很准确,只能是代换的方法进行代换。找个431换上。奇迹出现。请看下图

维修总结:使用可调电源判断反馈电路时,不光得看万用表显示的数值变化、还需要看电流。

网友:
431不常坏的。

网友A:
电源板很少有去用稳压电源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平时修的少,也没有留意

网友B:
我之前都是飞线了。。。

网友:
一般雷击的好坏431

网友:
TL431内部其实就是稳压二极管工作原理.

网友:
这里光耦3和4脚应该指的是本身内部光敏三极管的CE级,即在发光二极管正向导通工作时候,就会给光敏三极管B级一个高电平驱动信号,即在本身由截止到饱和导通状态变化时候,CE级之间阻值就会由无穷大到几十欧姆之间变化.

网友:
431损坏基本原因是本身电压参考输入端相连串联分压电阻损坏或输入电压超过本身内部二极管稳压值引起.

网友:
版主的帖子让人进步不少

网友C:
修电源最怕遇见输出电压偏低 或者带不起负载 修好要花好久一段时间

网友:
终于想起来光耦的测量方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板很少有去用稳压电源

用稳压电源可以代替电源板 检测输出电路功耗判断负载有木有问题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测都不测直接换光耦和431先,如果还不行再进行下一步的维修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测都不测直接换光耦和431先,如果还不行再进行下一步的维修工作。

有理论经验还是比较好的,没有理论的话 只能是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电源最怕遇见输出电压偏低 或者带不起负载 修好要花好久一段时间

这种故障大部分是电容或者持续供电的元件或者是芯片本身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E:
一般光耦和431直接换,软击穿炸MOS烧保险,维修成本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光耦和431直接换,软击穿炸MOS烧保险,维修成本高

光换不是硬道理,不查出原因有可能代换上去也会再次损坏。

网友F:
没遇到过这个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没遇到过这个坏的

这个不是完全坏,是性能不良。

网友:
正好可以学学哈。

网友:
反馈电路在电源板里的故障率相对来说还是蛮低的!

网友:
非常详细的帖子,无论水平高低都可以看懂。

网友:
光耦  的好坏 判断又学到一招了。。    版主大佬 发帖辛苦了!

网友H:
测量取样电阻和电容都正常.

图中哪个是取样电阻和电容呀?????

网友I:
这种情况不细心检查还真不好发现,老师TL431 R极 当时电压多少???,难道高于2.5V了吗。

网友:
431 坏了确实不好测哦  一般 测完光耦好 就略过他了

网友:
我记得431不常坏吧!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帖子让人进步不少

网友J:
电源板也就那么几个东西,配件也容易找,修得这两个电压都被拉底的多得故障就是高压板短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源板也就那么几个东西,配件也容易找,修得这两个电压都被拉底的多得故障就是高压板短路引起的,

这个不是高压板短路引起的。

网友:
老师的贴纸很给力

网友K:
版主电源板的持续供电是指那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版主电源板的持续供电是指那部分?

是变压器一个次级绕组出来的电压,给芯片提供一个稳定的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测都不测直接换光耦和431先,如果还不行再进行下一步的维修工作。

支持!!!!一般光耦占多数!楼主的这种情况遇的多了,佩服楼主的钻研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完全坏,是性能不良。

431为精密稳压器,楼主好样的,我们都是用代换法,楼主用测量法测出来,赞一个!

网友:
厉害楼主学习了  以前还不知道光耦的测试方法现在知道了

网友:
可调电源调到1V至1.5可以测量光电耦合器啊。

网友:
教授,你那笔记本还在用啊

网友:
方法不错,修电源好麻烦

网友L:
7552的好难修,7575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7552的好难修,7575还好

工作原理基本一样的。只是芯片引脚不一样而已。

网友:
终于知道光耦怎么测试了,

网友:
不错,知道光耦怎么修了。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聪明,我咋没想到用可调电源还可以这样修家电呢?

网友:
图中哪个是取样电阻和电容呀?????

网友:
431 可以测量 我们修电视就是测量阻值

网友:
正在学习中,又多了一个思路。

网友:
多谢版主,学习了光耦测量,我们这边师傅都是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是完全坏,是性能不良。

如果431完全坏的话,本身阳极输出电压会偏离正常值2.5V.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量取样电阻和电容都正常.

图中哪个是取样电阻和电容呀?????

取样电阻和电容一般是连接SG6841芯片本身2和6脚,R919在这里为Q903 输出端电流取样电阻,至于2脚取样电阻这里应该通过光耦隔离反馈工作连接5V,12V电压测试点。

网友M:
引用 网友I:
这种情况不细心检查还真不好发现,老师TL431 R极 当时电压多少???,难道高于2.5V了吗。

TL431R级电压高于2.5V的话,在这里一般相连串联分压电阻变值也会引起,同时也会改变阳极输出电压值。

网友:
老师TL431 R极 当时电压多少???,难道高于2.5V了吗

网友:
版主的资料就是给力,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N:
直接431和光耦一起换不就好,接什么可调啊,,浪费时间啊

网友:
电压不对这个事首要考虑的原件,搞得这么麻烦。

网友:
以前遇到这种问题也有一次是换了431就好了, 也有的是光电耦合器坏了,不过不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N:
直接431和光耦一起换不就好,接什么可调啊,,浪费时间啊

亲,你咋就知道TL431坏了呢,难道你怀疑的元器件都换一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TL431R级电压高于2.5V的话,在这里一般相连串联分压电阻变值也会引起,同时也会改变阳极输出电压值。

大神,做个朋友吧,你是我的偶像。QQ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都是飞线了。。。

现在都是直接换板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I:
亲,你咋就知道TL431坏了呢,难道你怀疑的元器件都换一遍吗???

反馈电路就几个元件会坏??

网友:
楼主又带我温习了一遍,谢谢

网友O:
修220V的电源板,我真心的不喜欢,怕电着,呵呵!

网友:
好像还有一个50v的高压启动电容坏了电压也会不稳低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220V的电源板,我真心的不喜欢,怕电着,呵呵!

只要自己注意点,细心点,不存在的被电。

网友:
431和光耦直接代换就行了,根本就不用测。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测都不测直接换光耦和431先,如果还不行再进行下一步的维修工作。

431,光耦,除了测阻值,从来都是换了再说。

网友:
楼主很厉害 学习经验了

网友:
版主就是V5、感谢分享

网友:
无论怎么说,电源部分的正常维修,是较容易的,因为锻炼得多。

网友:
不错不错。又学到知识了

网友:
谢谢了,光耦不太知道怎么测量,但一般坏的少,431可以更换试试。谢谢

网友:
原来可以这样测量反馈电路,我都是一点一点的换,

网友:
版主的这个贴子让我受益非浅,从来都是直接换光偶测试, 没见过这样测光偶好坏的.....

网友:
经常遇到电源板坏的  买一片板就20  直接就换了

网友:
经典的教学资料 给与的方法和维修思路一步步很到位 老师的资料很经典 希望老师能多多分享 谢谢

网友:
版主每一次发帖都是精品啊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三板斧摆不平的还是换板省事些  虽然能修好  对于常修家电的也不算个事

网友:
很好,老师分析的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P:
431坏了,电压不跳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431坏了,电压不跳动吗?

431性能不良输出有跳动,输出电压低。

网友:
有些参数需要细看。有些道理需要细想。
有些技巧需要多学习。象老师致敬

网友(2015-06-15):
当你修的机多了就发现光耦和431坏的也不少。

网友(2015-09-14):
一般都是直接换件。。。不会这么量。。。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我等学习了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换

网友:
果然又是431

网友:
有图,有思路楼主分析的很透彻。一般电源板,驱动板坏了我都是给客户在淘宝买了再给他换,坏板我就回收来自己研究学习。

网友:
版主的帖子 我都仔细的看过  每次都能学到一点东西    这不 今天又学会可调电源判断光耦了

网友:
不稳定的电源板有时候真是能让人头疼

网友(2015-11-13):
有个宏碁的显示器 12V输出过压 是29V 5V是正常的 滤波电容换过 12V的整流二极管是UF5404 单个的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这才是牛人 光耦的工作原理怎么整

网友:
我是修电视机的,显示器修的不多,对显示器的故障多发区还不是很了解,但楼主检测的顺序和我平时修电视时遇到输出电压低时的检测顺序有点不一样,我修电视时碰到这样情况首先会断开电源的主负载然后带上假负载检测电压是否恢复,如果还没有恢复会检查电源输出电压的滤波电容和市电整流后滤波电路的滤波电容是不失容,如果这两个电容没问会就会检测稳压电路的取样电阻,TL431稳压,光电偶合器是否正常,至于检测电源管理IC及周围的元件那都会放在最后

网友:
可用成用表对地值判断光电芯片坏

网友:
一般 电压不正常也就这几个问题 还有就是后级稳压问题 楼主 修显示器 很给力 不过还是比较期待楼主的液晶显示屏逻辑版的维修教程

网友(2015-12-26):
谢谢分享这个方法,以前碰到这个问题,我们都是通杀,一个不放过,虽然修好了,但是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方法测光耦有没有坏比较方便

网友:
这样坏还第一次见。。。

网友:
431我通常都是用蜂鸣档测的,有700左右,800左右和1000左右三个值就初步判断正常

网友(2016-01-29):
谢谢 版主 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