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1215b 总线有波形 不跑马维修 无图维修

楼主(2015-05-14):
接到同行一个笔记本, 华硕1215b ,拿到手里 电流0.56不动。 插拔内存 ,换内存 ,现象一样 。本本是amd的 ,单桥 。
个人感觉这样单桥的 ,还上网本 ,刷bios ,8成能好 。抱着这个心态 刷个bios ,愉快的刷了。 搞上去 还是不行 。
想下 ,内存总线有波形 插不插内存电流一样 会不会是桥或cpu问题, 纠结半天 干桥 拿下来 。电流依然0.56a
图纸 没电位 咋办?。
   天无绝人之路 每次上电好像都是自动的 华硕的上网本有几款都是 无cmos电池不能开机和不认内存想到这里测下bios电池 3.03v 一切正常 卧槽什么情况。
想到这里 这个机器还有个现象 就是每次好像自动开机, 铁了心了 查cmos电路。没图纸 我就慢慢锉,反正3.3rtc要进桥 于是找到了一个电阻 一端3.03 另外一端 0.14v 看来问题找到了 用万用表打电阻 200k档位 无穷大 看来就是这里了 但是没图纸 咋办到底用多大的 找到了1215p的图纸 看rtc都用的10k 找个10k的 换上去 电流 0.5-0.6-0.5-0.7 亮了 yes   奉先兄留名  电阻是8脚排阻上面那个 没软件就不搞标记了

网友A:
不会插图片 哎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插图片 哎伤不起

插图片很简单    你打字打到某一段后 想插图片了  就鼠标左键点一下要插入的图片 就可以了   前提是光标要在你要插图片的位置闪烁    然后点击图片后  那张图片就会出现在光标闪烁的位置

网友:
不错!!!!AMD的RTC会引起不跑,楼主这经验分享很好。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