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470 内屏无显 外接花屏!!

楼主(2015-05-14):
来了一台神舟A470 独显 开机电流跳变都正常 内屏不显示 外接有时候显示 有时候不显示 显示的时候花屏 显卡换过没好 现在没思路了 知道的朋友说一下! 这是花屏现象 一道一道竖杠

网友:
自己顶一下  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显存呀?!

网友A:
居然外接有问题    不是吧   这个你查下VGA口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然外接有问题    不是吧   这个你查下VGA口的条件

内屏不显示啊  哥们

网友B:
换个CPU试一试,查一下FDI总线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CPU试一试,查一下FDI总线是否正常

CPU换了 一样的

网友:
我有台华硕X88V,内屏有背光无图像,外接花屏。植球后一样,换新显卡后也是一样。NV大片装的,拆机时发现显卡固定脚掉了一个,以为温度过高显卡坏了,所以才换新的。换过后一样,吹过显存,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显存跟显卡供电查下

网友:
那就要查显存方面了

网友:
能保证换上的显卡是好的吗?现在市场上坏显卡太多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和楼主说的一模一样。楼主你有修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