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1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5-14):
HM65的桥,插电待机为0.04(有点偏高),按开关后开关灯可以亮,电流还是0.04,这种问题一般是PCH那边出了问题导致PCH不发出SLP_S3#,SLP_S4#给EC。
拆机后发现主板有进水的痕迹清理后故障还是一样

直接测EC发给PCH的PWRBTN#,DI6的3脚在按下开关后一直保持低电平,直到电源灯灭以后才恢复为3.3V。

EC_PWRBTN#_D在按下开关后为低是因为没有收到SLP信号,只有在收到SLP之后才会置高。修这个机子时就在这吃了亏,换了EC,刷了BIOS。
既然EC这边PWRBTN#已经发出,那就查PCH那边吧。
PCH的32.768晶振没有起振,再往前测VCC_RTC没有电压,没有RTC电压这就好修了。

找到DS2,发现3脚已经腐蚀掉了,RS3和RS6也腐蚀了,更换后插电自动上电亮机。
再来张亮机图

问题比较简单,只是在PWRBTN#走了弯路,以前见到的都是按下开关后有个3-0-3的跳变,这个机子是在收到SLP后才会置高PWRBTN#。

网友:
这个机子是在收到SLP后才会置高PWRBTN#。
学习了  HP431

网友:
找出这问题也不容易,好思路。

网友:
我觉得先应该检查PCH的RTC和时钟。

网友:
只有这个型号的机子收到SLP才会至高    好事所有的都是这样

网友A:
这个机子是在收到SLP后才会置高PWRBTN#。

你这机子是因为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正常,引起PWRBTN#不正常被拉低而不触发, 不是因为南桥没有发出SLP信号而引起的,所以还是先PWRBTN#,后SLP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是在收到SLP后才会置高PWRBTN#。

你这机子是因为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正常,引起PWRBTN#不正常被拉 ...

我摘了DI6测过,是EC这边接低的。

网友B:
你这个理论不正确    EC到桥的PWRBTN有了后 南桥才发出SLP信号的  如果按你所说 先有SLP  再有PWRBTN  那是谁通知南桥的   南知自己发出的    ??不可能的

网友:
EC_PWRBTN#_D在按下开关后为低是因为没有收到SLP信号,只有在收到SLP之后才会置高
我感觉楼主的理解不对,没听过SLP会在触发前的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应该是ec先发出pwrbtn#到南桥,南桥再发出slp信号吧

网友:
slp应该是后发出的吧

网友:
SLP自然是后发出
至于楼主的结论 需要测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理论不正确    EC到桥的PWRBTN有了后 南桥才发出SLP信号的  如果按你所说 先有SLP  再有PWRBTN  那是 ...

我的意思是如果EC没收到SLP后话,会一直拉低PWRBTN#,3V-0V。收到SLP后 PWRBTN#才会重新为高。

PCH发出SLP的条件是 高 低 高?还是PWRBTN#为低就会发出呢?

网友:
RTC故障引起的的不触发 在维修的时候要查RTC线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如果EC没收到SLP后话,会一直拉低PWRBTN#,3V-0V。收到SLP后 PWRBTN#才会重新为高。

PCH发 ...

SLP信号  是在PWRBTN  高低高后才发出的  没有PWRBTN  SLP是不会出的

网友:
整就一个RTC电路造成桥的待机不正常,估计RSTMRST#也为低吧,PWRBTN#请求信号的高-低-高只是一个触发信号而已,由EC内部置高。SLP-S3#肯定是在PWRBTN#之后的。

网友:
SLP信号这么会在触发之前发出呢,

网友:
楼主换的那两个电阻是多少?

网友:
示波器真不错呀

网友:
高手  下次遇到直接秒  虽然很想给你加分  可是没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P信号  是在PWRBTN  高低高后才发出的  没有PWRBTN  SLP是不会出的

今天做了下试验 SLP_S3#、SLP_S4#是在PWRBTN#为低的时候发出,把PWRBTN#从高拉成低也是可以触发的不过是会4秒掉电,所以PCH发出SLP只需要PWRBTN#有一个高到低的变化就行。

别外我还试了下,EC收不到SLP_S4#这个信号的话,PWRBTN#会被一直拉为低,直到电源灯灭了以后。

这个机子的各电压是由SLP_S3#和SLP_S4#直接开启的。

网友:
有示波器就好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今天做了下试验 SLP_S3#、SLP_S4#是在PWRBTN#为低的时候发出,把PWRBTN#从高拉成低也是可以触发的不过 ...

SLP信号  是在EC给出的PWRBTN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后  南桥发出的  你说的EC收不到SLP信号   PWRBTN一直为低 直到电源灯灭  这是关机的时候吧   PWRBTN这个信号 在正常待机的时候 是为高的  按下开关后 瞬间变低一下 马上又变回高  这是一个请求信号  有了它才有SLP信号

网友:
有一台一样的板子 我拆来研究下

网友:
这种进水机拆开应该仔细看看整板上的腐蚀断线,把腐蚀断线的清理完了再查电路也不迟

网友:
SLP在触发之前发出?

网友:
感谢学习了,思维很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LP信号  是在EC给出的PWRBTN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后  南桥发出的  你说的EC收不到SLP信号   PWRBTN一直为 ...

人为拉低RSMRST#,PWRBTN#间隔1-2秒左右会有一次高 低跳变,然后置高再拉低,大概有2-3次跳变就会自己关机。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体验

网友:
前几天我修到一台HP CQ43的 也是HM65的桥,故障和楼主一样,待机0.022,触发后开关电源指示灯能亮,再按下开关,电源指示灯就灭了,但是电流依然是0.022A不跑。于是拆机检查。里面没有腐蚀也没有短路,板还很新,。当我再接入可调电源想再次看下故障下,突然电流上去了,亮机了。。然后测试多次开关机,都正常。只好重新装好机器。一直测试。最后觉得没有问题。就还给客户了。。。不知道会不会过几天返修?今天都第4天了

网友:
看你们说的问题  学到了很多   还需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如果EC没收到SLP后话,会一直拉低PWRBTN#,3V-0V。收到SLP后 PWRBTN#才会重新为高。

PCH发 ...

既然南桥发出slp的条件是高低高,那也不会是你说的收到“高——低”就发出slp啊,要是这样的话那南桥的SLP信号和开机“高低高”信号不就交叉了吗???哥们,不成立吧!

网友:
要知道谁先谁后很简单,用示波器双通道同时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难免有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LP信号  是在EC给出的PWRBTN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后  南桥发出的  你说的EC收不到SLP信号   PWRBTN一直为 ...

高手之间的对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为拉低RSMRST#,PWRBTN#间隔1-2秒左右会有一次高 低跳变,然后置高再拉低,大概有2-3次跳变就会自己关 ...

人为拉低RSMRST后   南桥收不到待机好信号  不给上电   PWRBTN 请求几次上电后 南桥没有回应  所以主板就停止了请求上电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你这个高手也不参于进来  讨论  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高手也不参于进来  讨论  讨论

本本我基本是小白,看你们讨论来学习学习的,长些知识,其实也在成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本本我基本是小白,看你们讨论来学习学习的,长些知识,其实也在成长

额  好吧   那祝你快速成长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额  好吧   那祝你快速成长吧

谢谢版主回复,麻烦问一下迅维的加密狗从哪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版主回复,麻烦问一下迅维的加密狗从哪买?

加密狗   只有远程和实地学员才有的吧 不对外卖的好像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密狗   只有远程和实地学员才有的吧 不对外卖的好像

原来是这样,我再打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这样,我再打听一下

恩   好的

网友:
桥的条件很重要

网友:
你这个理论不正确    EC到桥的PWRBTN有了后 南桥才发出SLP信号的  ,看看时序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