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派D51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5-14):
一部酷派D510手机,不开机。接机查看,外壳顶部己明显变形,开机键凹陷卡死。
拆开检查,果然主板顶部己变形严重,导致开机键连接的焊盘脱落,加电后用镊子短接开机键对应焊盘位置里 的引脚,居然开机了,且显示也正常,随即插卡测试(用的G网卡),开机正常拨打无异常。

因一时没找到C网卡而无法测,仔细连线开机键并固定好后,装机使用观察没异常。可等待用户来 取机,插卡一试,说信号很弱,怎么会呢,接过一看,他用的是C网卡,反复测试,确定是G网部分信号正常而C网部分明显很弱。再次拆机检查,排除天线回路部分引起故障,难道是C网射频部分芯片或封胶的CPU被摔脱焊引起?

仔细查看主扳,没发现裂胶的迹象,刚想加焊射频1C,突然发现靠近主板边缘有两焊点亮度不太正常,用放大 镜查看,感觉是被摔掉元件留下的焊脚才会有那样发黑没有上锡的痕迹。因无该机图纸查询,只能根据此部分电路分析,可能是一电感类器件,尝试直接用焊锡短接后,试机信号己恢 复正常!

网友:
兄弟,手机无串号,不识别卡怎么搞呀?

网友:
我学习修手机

网友:
您知道串号怎么搞不?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要是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A:
既然是主板变形,就应该仔细查看每个IC的焊接情况,返工这种事最痛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主板变形,就应该仔细查看每个IC的焊接情况,返工这种事最痛苦了

没有飞线的主板还好,最怕就是有飞线的要返工。

网友(2015-06-13):
手机维修感觉好难似的有没有什么方法说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