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现象:液晶屏一半比另一白一些,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14):
美格显示器19宽,出现下面的情况,换通用驱动板就正常,说明不是屏的问题,但原驱动板刷过BIOS也一样,,,测量相关电压,没见异常。是不是主IC坏了??

多谢各位,果然是设置问题。。。。。。。。。。炫彩功能。。。。。。把这个功能关闭了就好了。。。搞了半天。。。感谢各位了。。。。
又拆机  又刷BIOS。。。。。看了帖子了才发现。。。我鱼翅的才鸟啊。。。。感谢各位。

lovelcm97 -5 灌水?

post_deleted

网友:
驱动板问题,联想的碰到好多了,。

网友:
恢复出厂值看看

网友:
记得冠捷的显示器好像有个模式调节也有这样的现象,刷个程序吧

网友:
估计就是主控芯片坏了。

网友:
联想的叫炫彩屏,能调的,如果没有调整项,估计刷BIOS能好

网友:
这个我遇见的都是驱动板的事,能调节的

网友:
有个开关MU里面 切换下 就可以

网友:
楼主是否是你启动了显示器的演示模式了。

网友:
7#  斑竹  的方法 我赞成!

网友:
应当菜单中可以调整,,,,

网友:
果然是设置问题。。。。。。。。。。炫彩功能。。。。。。把这个功能关闭了就好了。。。搞了半天。。。感谢各位了。。。。

网友:
遇到一例是供电问题,换滤波电容好了。你换的通用板跟原驱动板可能对供电要求存在差异。

网友:
退出演示模式就好了

网友:
如果不是分屏显示模式就是逻辑板上主芯片 或者就是主芯片附件那个贴片电感坏了

网友:
有些液晶可以调的

网友:
屏主芯片坏了

网友:
看了此贴才知道,联想还有一个炫彩功能呀

网友(2015-06-18):
驱动板换个试试还会就是屏了

网友:
联想显示器特有的分屏模式,

网友:
额。还真是炫彩功能。

网友:
遇到不明情况的就从菜单设置中恢复出厂时

网友:
不是屏就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不知这炫彩功能到底有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是可以调的吧?

网友A:
恢复工厂模式试下
已经解决了,是设置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恢复工厂模式试下
已经解决了,是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