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白屏维修

楼主(2015-05-14):
接同行HP G4一台,版号DA0R13MB6E0 REV:E,开机白屏,外接无显示。(后来证实此机型进系统出鼠标时外接才有显示,所以判断外接是否有显示还是挂上硬盘等一分钟,如果系统问题进不了系统也是无法判断的,当然有同型号的好屏来判断就最好了),测量屏接口各电压正常,2个+3V,一个+19V.刚开始没找到屏来判断是主板还是屏的问题,先加热显卡,HM65,刷BIOS无果,论坛看完也没思路。后来找到以前换下来的同型号破屏一块,接上硬盘试机,还好破屏的五分之一部分可以显示,确定屏的问题,换屏的话价格太高,担心客户说不修了,搞半天毛钱没有,试着兑换2块屏的码片芯片,结果OK了!

网友:
遇到一个惠普  led的   六分屏  刷码片好了

网友(2016-08-30):
这个问题倒是很少遇到,一般直接换屏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