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小问题免得走弯路

楼主(2015-05-14):
今天早上接到一台联想昭阳E46L 开始开机是感觉键盘短路  有个键 ;;;;;一直按着 拔了键盘 好像可以了 就说键盘短路叫客户换个,下午客户又来了说还是这样,打发他走了 检查 发现是开关天的一边 因为进液短路导致 打电话说主板芯片也有问题,差点就说不修了 键盘钱也要退, 讲了半天价钱100修好,还好没说不修 要不亏大了 键盘我们这边不可以退同行的 上个图

网友:
上图 刚刚忘记上图 第一次发帖 大家谅解

网友A:
进液?之前有没有问题,键盘一般也是换了就直接 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液?之前有没有问题,键盘一般也是换了就直接 给客户

是的 还好这客户好忽悠 要不亏了 键盘不可以同行 那几个按键有点问题 洗了下就没问题了  发这个帖子就是告诉大家别盲目换了键盘 要试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