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945GCM-S2C 不触发

楼主(2015-05-14):
GA-945GCM-S2C 按开关 不触发 点南桥晶振就能上电,不按开关点晶振不触发 换晶振电容和10M电阻OK
不触发

网友:
听完课思路很清晰

网友:
电容和电阻都坏了吗?

网友:
这么容易就搞定了吗

网友:
是不起振吗?起动不开吗?

网友:
我有一块一样的板,换了还是不行,应该是南桥坏了吧

网友:
这种问题也有加焊南桥OK的。

网友:
晶振不良了 不是啥大问题

网友:
不支持,你这样搞,稀里糊涂,怕返修!!!
先换晶振,然后电容,最后电阻,加焊南桥,换南桥,
一个一个来,你这样搞,也不知道具体啥坏了,怕返修

网友:
10M电阻坏的很少。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哪个元件有了问题?

网友:
排容坏了1个

网友(2015-06-13):
用了快1个月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加焊南桥都会好的。